一块锂电池能存放多少时间??

楼主(2010-03-21):
充满电的情况下

网友A:
电池贮存期若超过1年或以上的,至少每年要充电一次到3.8V/cell,以防止电池过放电。
电池在高电压状态下贮存,会加速自放电,可能会导致过放电和损坏电池性能,建议在低压状态下(3.8V/cell)贮存。
如果你保存得当,一年是没有问题的。
但不要充满电存放。

网友B:
不要充满电
长时间不使用锂电,应该使用贮存模式充电

网友C:
存放期间,每个月要检查一次单片电压,及时平衡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