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得到的数据如何在地图上精确地反应出位置?

楼主(2010-03-21):
经过这两次对失速兄弟GPS模块的测试,发现GPS得到的坐标点用google earth标记时,与实际所在位置误差都很大,一共做了两次测试,一次误差130米,另一次误差220米。为何GPS导航的点在地图上就非常精确(误差不超过10米)?200米的误差已经很大了,机子在掉在半径200米的范围内,如果是空旷的平地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杂草丛生、地形复杂,200米的范围找机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我试过了R66导航软件里的“输入经度、纬度”,误差同样非常大。
请问什么软件可以根据GPS发回的坐标精确定位?像我这样的情况,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200米 这个有点……你现在这个GPS模块就是我以前自己用的那个,个人感觉误差应该在10米之内,有空我再做个测试。
其实最大的可能是 坐标系选取的不同。
现在GPS发回的坐标应该是wgs-84坐标系,而我国地图使用的坐标是BJ-54坐标系,所以需要做一个转换。

WGS一84大地坐标系
WGS一84人地坐标系是一个协议坐标系,其定义及所采
用的椭球参数为:坐标系的原点在地球质心;z轴指向
BIHI984.0定义的协议地球极(C什)方向;X轴指向BIH1094.
0的零度子午面与CTP赤道的交点;X轴与 ,y轨构成右手
系,如图1所示。
=
图1 BIH定义的零子午圈
WGP一84大地坐标系的椭球参数为:
长半轴:口=6 378 137±2 m
地球引力常数:G。=3 986 005×it?In『, ±0.6×1 /
地球角速度:∞=7 292 115×lO“rad/s±0.15×lO“tad/s
协议地球扁率: :298.257 223 563

BJ一54大地坐标系
20世纪5O年代,在我国天文大地网建立初期,鉴于当时
的历史条件,采用了克拉索夫斯基椭球元素,并与前苏联
1942年普尔科沃坐标系进行联测,通过计算建立了我国大地
坐标系,定名为1954年北京坐标系。
BJ一54坐标系是我国测绘系统广泛应用的一个参心坐
标系,它的短轴Z平行于地球质心指向地极的方向,大地起
始子午面平行于格林尼治子午面; 轴在大地起始子午面
内,与z轴垂直,指向经度0;Y轴与ZOX构成右手坐标系。
BJ一54坐标系的椭球参数为:
长半轴:口54=6 378254 ‘
椭球扁率:丘‘=298.3
第一偏心率:e=2f一,2:O.006 934 216 297

WGS一84坐标与BJ一54坐标的坐标变换,可用下列步
骤实现:
(1)将两个坐标系的坐标都变换为直角坐标;
(2)按所采用的变换方法(7参数或3参数)求解转换参
数;
(3)根据所求参数进行坐标变换;
(4)将直角坐标变为大地坐标。
==========================================================
前面我提到的个人感觉误差在10米内,是因为我这个地方没有清晰的google地图,以前我事先在狗狗经常活动的地方走了一圈,标记了几个参考点,所以不存在和现有的电子地图上的坐标进行转换的要求,也就是我一直都使用的是同一坐标系,所以感觉误差比较小。但如果用于电子地图,应该是需要转换坐标了。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
http://www.cnkcch.com/loreFile/soft_20091230143436.pdf

坐标转换的软件:http://www.yantubbs.com/read.php?tid=79305
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到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米 这个有点……你现在这个GPS模块就是我以前自己用的那个,个人感觉误差应该在10米之内,有空我再做个测试。
其实最大的可能是 坐标系选取的不同。
现在GPS发回的坐标应该是wgs-84坐标系,而我国地图使用 ...

太太太专业了。。。
有一点没搞明白,你不用电子地图,狗狗丢失了,你可以收到一个坐标,你怎么知道这个坐标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太太专业了。。。
有一点没搞明白,你不用电子地图,狗狗丢失了,你可以收到一个坐标,你怎么知道这个坐标在哪呢?

嘿嘿,我不是用街道或建筑物做参考点。前面说了,先在附近找几个坐标记下坐标,并标记在google地图上。例如有一个广场,我在google地图上标记下广场的四个角,也许国内的城市导航地图上显示的这4个点根本就不是这个广场,但这不要紧,那只是按照BJ54坐标标定的。狗狗发回的坐标仍然是WGS84坐标,和我先前标定的4个角都是同一参考点,看一下狗狗的坐标在广场哪个方向,我就知道到哪去找它了。
其实用在找飞机上也一样,甚至不用事先标记参考点(标记参考点也只是为了寻找更直观),得到飞机的坐标和你人所在当前的坐标,在google上一拉,就知道方位和距离了。现在正在做的OSD回家方位指示也是这个原理(当然不用手动在google上操作了 )。
但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出去找飞机的时候,自己所在的坐标怎么得到呢?还得再带一个GPS? 但我觉得WGS84和BJ54的误差应该是一个绝对值,不会因为坐标的移动而变化。所以事先记下两者间的误差(角度和距离),使用的时候进行消除应该就可以了。具体还得试验一下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的也遇到这种情况

飞机返回的坐标在笔记本上误差很小 但用手机的卫星地图误差就比较大 但用手机带的gps 定位很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手机是多普达hd

网友:
加装一个报警器怎么样?就10块左右。当飞机坠落失去遥控信号的时候  报警器会发生鸣叫。一直到电池阵亡为止,可以持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帮助到楼主在杂草中更快的找到飞机。在淘宝搜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