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车丝问题

楼主(2010-03-21):
车丝应该是右起刀还是左起刀,如果右起刀车到头后是停车还是车刀向后退,如果一遍车不够深度,第二遍如何起刀啊?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你是什么车床呀?有没有配乱扣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仪表车床,没有乱扣盘啊,还不懂什么叫乱扣盘,请指教

网友B:
一般都是右边下刀,挑到位置停止,每次下刀量要小,反复很多次。如果是初用床,很多人干脆用手转动卡盘。这样不至于因手忙脚乱损坏床子。方法:按下车床紧急开关,使车床安全断电。小量进刀,闭合走刀螺母。手转动卡盘待挑扣到尺寸停止,退刀,反转卡盘待刀回到工件右边,再次进刀。每次进刀量根据加工材料和自己经验来定。所有操作过程不要开启走刀螺母,否则可能挑出乱扣。
另外的方法是使用乱扣盘。这里边常识性知识需要掌握。我帖子有过乱扣盘的制作和使用的可以去看看作为参考。

网友:
车螺纹眼疾手快提心吊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右边下刀,挑到位置停止,每次下刀量要小,反复很多次。如果是初用床,很多人干脆用手转动卡盘。这样不至于因手忙脚乱损坏床子。方法:按下车床紧急开关,使车床安全断电。小量进刀,闭合走刀螺母。手转动卡 ...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右边下刀,挑到位置停止,每次下刀量要小,反复很多次。如果是初用床,很多人干脆用手转动卡盘。这样不至于因手忙脚乱损坏床子。方法:按下车床紧急开关,使车床安全断电。小量进刀,闭合走刀螺母。手转动卡 ...

请问帖子的地址?

网友C:
楼上朋友请在本坛搜索一下“乱扣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朋友请在本坛搜索一下“乱扣盘”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搜索:“游走星际”就可以了。有1-2个帖子了。

网友E:
仪表车床没用过,普通车床挑丝左旋从左则进刀,右旋从右进刀,车床挂轮应与螺纹旋向配合。车至螺纹止点时立即退刀并倒车(所车螺纹的螺距与车床丝杠螺距成倍数时可取开合螺母)要眼明手快哦。记下第一次进刀的刻度,如第一刀没到位再在第一次进刀的刻度上增加进刀量车第二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以后要练练了

楼主:
谢谢指教!

引用 网友E:
仪表车床没用过,普通车床挑丝左旋从左则进刀,右旋从右进刀,车床挂轮应与螺纹旋向配合。车至螺纹止点时立即退刀并倒车(所车螺纹的螺距与车床丝杠螺距成倍数时可取开合螺母)要眼明手快哦。记下第一次进刀的刻度, ...

网友A:
首先按挂轮表换好挂轮,先在车牙的终点处开个退刀槽(宽约2mm,深度为牙深,这样牙车到终点可避免打刀),然后在车牙起点对刀--〉进刀(进刀量不能多,小床刚性差,要分好多刀才能车到位,吃刀大了容易打尖,而且车快到底时进刀还要小,或者小拖板赶点刀,减少吃刀的刃口长度,由V型吃刀变为单斜边吃刀)--〉合上螺母--〉车到退刀槽时,立即停车--〉记住中拖板手柄刻度值--〉退刀一圈--〉电机反转将刀头退到起刀处外一点--〉再进刀在刚才记住的刻度值多些(比如加多25-30丝)--〉然后开始车第二刀,一直重复到车到位为止,这期间一直到螺纹车好都不要打开螺母就成了。

网友:
忘了说了车螺纹要开最慢的速度,最好每分钟几十转这样新手会反应的过来,还有要注意车速慢了,如果是电调速的床的力气也会减少,所以车速要适当,要兼顾人的反应和床的力气。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讲的比较细,现在明白了

引用 网友A:
首先按挂轮表换好挂轮,先在车牙的终点处开个退刀槽(宽约2mm,深度为牙深,这样牙车到终点可避免打刀),然后在车牙起点对刀--〉进刀(进刀量不能多,小床刚性差,要分好多刀才能车到位,吃刀大了容易打尖,而且车快 ...

网友:
还没有床,先学习!做个标记收藏!

网友F:
慢速,注意安全

这个比较容易手忙脚乱,
最好先用废料慢速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比较容易手忙脚乱,
最好先用废料慢速练习

不是用废料练习,而使要找一段塑料棒来练习,搞砸了连刀具都不会坏的,多练几次就熟练了,然后再用废料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按挂轮表换好挂轮,先在车牙的终点处开个退刀槽(宽约2mm,深度为牙深,这样牙车到终点可避免打刀),然后在车牙起点对刀--〉进刀(进刀量不能多,小床刚性差,要分好多刀才能车到位,吃刀大了容易打尖,而且车快 ...

学习了谢谢! 非常详细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