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方案

楼主(2010-03-21):
本人想制作个类似于雕刻机的数控平台    行程在1500*800

就是对数控系统不是很了解   所以征求意见

  要求运动轨迹是线性的   也就是走轮廓的   最好有循环语句  (不要也可以)     因为一次加工余量比较小

要求有刀具补偿功能  并存储3把以上刀具补偿数据

要求XYZ   2轴半联动    Z轴重复定位精确到0.02

要求有自动换刀功能    不可实现时可以用程序暂停命令实现手动换刀

要求系统稳定,可以用于20*7生产加工,编程简单

请问我的要求,什么样的控制软件可以实现

     高手能列出我要采购清单就更好了  不胜感激

楼主:
数控部分清单

楼主:
走轮廓也就是 GO1 GO2 GO3 最多

楼主:
大清早的来顶下

网友A:
你这要求很高啊,最好买成品机吧,广告业机,林大夫用的大JJ

网友:
这个要求太高了,

有请大夫出来解答

楼主:
其实就是个二维加工的  不实现三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求很高啊,最好买成品机吧,广告业机,林大夫用的大JJ

成品机是有   意大利出的   大概在700W左右

网友:
你准备加工什么,什么材料,雕还是洗,把详细要求写出来,才可以出方案.仅从现在这些情况,是买个雕刻机最省事,换个可以换刀的主轴.

楼主:
加工玻璃  不雕   光铣   打孔

网友:
应该是磨吧,看来还是买个质量好点(用线轨的)雕刻机,让厂家换个可以换刀的主轴

楼主:
对  主要是磨边用  外加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不懂来看看

跟着学习!

网友:
据了解 玻璃的冷加工很麻烦 有可能是 想向美丽 现实残酷

楼主:
是的冷加工是麻烦    划伤  水印  爆边  一有就没用   所以想弄个机器来试试的

网友:
我看用林大夫的PVC雕刻机足够了,关键是刀具,要用金刚石刀,进给量不能大了。

网友C:
冷却要跟上,要不玻璃容易炸了。感觉楼主的要求雕刻机应该能实现,用重型线轨,加粗丝杠,上海维宏V8控制卡,大扭矩步进/伺服电机就可以了。至于楼主说的意大利的机器成品700万,本人觉得很不可思议,700万的机器只是磨边和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却要跟上,要不玻璃容易炸了。感觉楼主的要求雕刻机应该能实现,用重型线轨,加粗丝杠,上海维宏V8控制卡,大扭矩步进/伺服电机就可以了。至于楼主说的意大利的机器成品700万,本人觉得很不可思议,700万的机器只是 ...

冷却倒是没问题

     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工作台是由1200*700的光滑铝板,上面有活动吸盘,还有活动靠山,靠山上下2个腔,下面是吸盘,上面是活塞,

加工时,靠山活塞伸出可以方便玻璃放置,刀具放在刀排上,先选用金刚轮粗磨边,后自动选用DB轮精磨边,

打孔是个难点,不要也可以,一般打孔是正反两个面打

  电机主轴要求径向窜动很严格,转速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