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舵面反映要多久

楼主(2010-03-21):
想问一下练舵面反应要练多久? 舵面反应要练到什么程度?还有很多高手在表演3D的时候飞机乱转的时候他是怎么知道飞机停止那一刻的姿态?

网友A:
舵面反映也就是条件反射 这个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网友B:
有些人很快,有人就很久也反应不了,就饭版说的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网友C:
悟性。再强调…悟性…

网友D:
如果悟性差就得靠苦练了

网友E:
练直升机的
所有内容
就是练 舵面反应。只不过不同程度的要求不同罢了。高手飞直机乱转的时候他每一刻都能够精确控飞机的状态,不用通过大脑思考。这个都是从慢到快,一步一步把条件反射培养出来的。
当然悬停不炸鸡是很容易的,一般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都有可能,看个人的悟性和小脑的运动能力。

网友F:
LS各位说的好
我现在练倒飞悬停,练习多了,结果正飞就不得行了

网友G:
楼主 你只要有时间狂练 会很快的 呵呵~~

网友H:
适合就好,没有固定要求。

网友I:
随意才能达到随心所欲,不必刻意

网友J(2010-05-11):
我练习了50个小时,现在只能在模拟器里大范围内悬停。不能定点悬停。笨。

网友K:
2天 到20年 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