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4G无线遥控器的技术含量.

楼主(2010-03-21):
我是玩车的.最近买了一个国产的2.4G控 FS-GT3.没有其他原因,就冲着他低廉的价格2.4G的频率.我买下了.以前一直用AM控.重来没有觉得有任何失控问题.只是为了2.4G的新指标和超迷你接收省点位置就买下了.用后感觉很不错.因为没有用过高级控,也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一个日本进口2.4G的遥控器.动不动就1000-3000不等.我的同样是2.4G控才不到300.价格为什么差异那么大?2.4G的这项技术找就用在无线路由器或无线键盘鼠标领域了.按道理说应该不算什么高科技含量的产品.那为什么国产的2.4G的遥控就被人说得很差呢?国外控价格差异大是不是很多资金都花在设计和遥控微调方面呢?单纯2.4G的技术.接受的速度跟进口2.4G有区别吗?别人都说我这个国产控反应慢.但我跟以前的AM控对比后.反而感觉还会快点(目测)..
     请高手们讨论讨论.好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国产软硬件跟不上是事实!中 国出了名会抄,是外国不得不佩服的专长!所以说除非我们国家能出个比比他更厉害的东东出来卖到国外也是让小洋们瞪大眼睛的!我们国家不是没有发明专利的东西就是用错了地方!我们最先发明了火药,我们用来做什么?是做鞭炮搞迷信活动!人家洋鬼子用来做**大炮来打我们!我们发明了指南针用来做什么?风水先生用来看风水!洋鬼子用来做导航来侵略我们国家!真的值得我们反思的!还好我们会抄!!!支持国货!国货总有当自强的时候!!!加油!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的想法!
我觉的就像服装名牌一样,肯定是有它的好,但是并不与价格成正比,绝大部分钱是用来买牌子的.
米少的就用非名牌的,米多的就上名牌的.

顺便小批一下名牌:
我本来打算换FUTEBA 的6EX ,都快出手了.正好帮一个模友修理6EX.打开后令我大吃一惊,发现做工方面让我相当失望 一下子打消了买6EX的念头.
1. 电路板用的居然是那种最廉价的胶木板!一块单面板,一块双面板.
(现在的电子产品一般都用FR4双面板了,只有那些量非常巨大的产品,为了严格控制成本,大批量生产时候才会用胶木板,比如日常的家电,玩具等.).
2. 里面的线很多,直接乱糟糟焊接在电路板上,可靠性何在?
(板和线连接时,为了保证可靠性,都会使用连接器,以免长期受到震动而从根部折断;最省钱的做法是在焊盘旁边多打一个孔,导线先穿过孔后再焊接.)
(本人是做工业电子产品设计的, 是从本专业的角度评论,不是随便瞎说的)

从这两点做工来比, 6EX比不上ESKY的0406. (改天上些照片对比一下)

或许人家其他方面有优势吧,比如软件方面,等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
楼上来了一个 秘密大揭穿呀 嘿嘿

网友(2011-02-14):
迷信国外的,其实有差距,但差距不大。

网友:
人家有的是品牌,品牌是用钱堆起来的。

简单道理LV包包有技术含量嘛,但是人家卖的比你控还贵,销量还比模型行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