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M电机 35X电调用高进角可以么?

楼主(2010-03-21):
亚托450M
电机
35X电调用高进角可以么? 以前用低进角 现在调成了中进角。35X说明上说6级以上电机可以用高进角,450M是六级的 用高进角会不会烧啊

网友A:
我的500M用的是高进角。以前一直用默认的中进角,后来一次重设电调时搞错了,弄成高进角了,发现转速高了,锁尾效果也好了,感觉要好飞得多。就改成高进角来飞了,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不过亚拓说明书上说,用高进角要注意电流变化,避免对电池和马达寿命造成影响。我量了下电池,一样长定时,飞下来电压差不多。再观察看看

网友B:
 go 来学下。

楼主:
亚托自带的电调和电机 电调设置有高进角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沙发(2楼)的解释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