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新手请问越野车和拉力车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0-03-21):
本人新手 想入手一台越野车,但看到还有一种拉力赛车,看起来好像和越野车就外形不一样,我想问一下 2种车有什么区别啊??再问问越野和大脚有什么区别啊???本人想去沙滩玩,那种比较好点???

网友A:
大脚吧,娱乐性最强。越野一般用来比赛的~~~

网友B:
拉力赛车,感觉是越野车地盘 用的不一样的减震器和车轮。
大脚 跑起来没有越野车稳定,应为中心高!
我认为还是越野车好玩

网友C:
有没有电动的1:8越野

网友D:
有的。。。多的是
上网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