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数字电显不准了

楼主(2010-03-21):
大家知道数字电显为什么用久就不准了,为什么?
打算用普通的6S电显改成高压的
谢谢指教

网友A:
晕~~~~~~~~数字电显的精度本来就不高

网友B:
我也有一个6S电显,新电池还有点靠谱,电池越用电压越高。结果有一块电池从一开始的3.5V一路升到3. 75V吓死我了。
用到没电拿下来用表一量,4路都是2.9V。
我是用4SA123

网友C:
那东西根本就不准,买万用表测吧

网友D:
数字电显精度都比不上10元的万用表,从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