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成品-博士开讲】FPV基本装备(三)机载快速同步聚焦3X光学变焦CCD摄像机的制作

楼主(2010-03-21):
【5iMX不让搞成品,大家再也不要问出成品的事或提投票的事,仅限于DIY,我们不能在这搞商业的模型和模型的商业,这是游戏规则,切忌切记】
我的专辑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很长一段时间忙于行政事务。
3X变焦镜头CCD摄像机的终于可以交差了。
在此分享给各位。
FPV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带着玩家的“眼睛”在天上翱翔。
飞得高了,自然也就看得远了。但是因为CCD摄像机本身的像素限制,即便是用目前最好的HQ HAD CCD摄像机看到的景物和视野也是有限的。因此视野与分辨率始终是一个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可以变焦,这样想看大视野可以用小的,想看细节就将远景拉近来看。因此就要用到变焦镜头。
市场目前销售的22X、27X、30X甚至220X的一体化CCD很多,但是价格太贵,而且太重,不适合FPV飞机用。
最要命的是那些一体机,不会快速同步聚焦。稍有晃动,就会要重新聚焦,而且22X的变倍,飞机上基本用不了,太大的倍数,看到的景物会晃到你呕吐。
一般可以选择3~5X比较理想。通常理想的选择有4-9mm,5-15mm,8-20mm
初学者选择4-9mm比较好,这样从3.6mm标准镜头开始,可以变到9mm,具有3倍左右的视力放大,相当于原来33万像素的垃圾CCD被放大到HQ HAD CCD还要好一倍的分辨率水平。
5-15mm适合风景的同步采集;8-20mm的主要用于无人机侦察。

楼主:
准备材料

(一)同步聚焦镜头,需要自购
先说说这个同步聚焦镜头是怎么回事吧。
变焦摄像头的聚焦,一般由CCD驱动芯片提供一个IS监测信号给CPU,一般从CCD获取的景物里提取高频分量(细节像素),当聚焦清晰时,这个信号就强。这样CPU尝试前后聚焦,当检测到最强点时停下来,就是是聚焦好了,通常聚焦时可以听到镜头“吱吱”的声音。因为这个聚焦需要电路和机械配合来完成,通常需要一段时间和稳定的背景,否则难以快速聚焦。因此,市场上区分一体摄像机好坏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谁的聚焦速度快(清晰度由CCD厂家决定了,无法进一步提高),所谓的“快球”就可以多卖更贵的价钱。
FPV飞机上看到的景物通常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速度,因此在变焦时可能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快速聚焦的问题,不好的摄像头可能很长时间都不能完成聚焦,因为景物在一直变化。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快速同步聚焦摄像头的原理是这样的:一般我们假设FPV离地面的成像距离远远大于10米以上,最远达到无穷远。这样可以将镜头镜片组的物理“焦点”校准位置连续记录下来,用一个曲槽刻在镜头外壳上,这样当镜片组快速移动时,被限制在这个已经测量好的“轨道上”,因此焦距自然也是清晰的了。从而实现了快速聚焦的目的。电路上就舍弃了那IS监测信号了,这样几乎所以市面上销售的CCD电板都不用在电路上改动,不加改造的就与这个变焦镜头匹配了。
那么这个镜头组件其实就是一个裸件了,除了镜头组的镜片外,还有一个2相4线的微型步进电机,控制镜头镜片的前后移动。我们的电路设计就是要针对这个小电机来进行。
(二)单片机芯片与驱动芯片
1、STC11F01或者其它51兼容的单片机芯片一片,2元。其它可以是ATM98C2051一类的,淘宝上很多,电子市场大把有
(此处涉及广告,删除文字若干,版主留)
2、ULN2003同向驱动芯片,1元。
(此处涉及广告,删除文字若干,版主留)
3、电阻、电容、插头插座若干
原件都非常好找。
4、自己下 载程序需要DIY一个串口转换器。
USB-232,或者USB-232TTL,推荐TTL电平的,这样不用由232电平再转换一次TTL了。
一般都是PL2303驱动的

需要自己将里面的线头挑出来接成下 载线。DIY的方法近似参考
http://info.shouji.com.cn/play/39/400997.shtml
自己做比较简单,旧的手机USB串口适配器可以改装。
5、自己焊的话,需要一小块万用PCB板,5~6块一片,其实只要其中的几毛大小就够了
(此处涉及广告,删除文字若干,版主留)

楼主:
二 控制电路

上面讲到实现变焦的关键是控制电路,能够使镜头前后移动。
那么遥控接收输出的只是比例脉宽信号,就是我们常用的舵机信号。
这个舵机信号如何变成能前后驱动电机的信号呢?有模友已经积极探索,将舵机拆了,用舵机里的小齿轮和电机替换了那个步进电机,实现了变焦。其实这有点“画蛇添足”了。直接驱动那个步进电机就OK了。
先了解一下舵机信号吧。舵机PPM信号其实是一个1.5ms脉宽信号,移动摇杆可以在0.9~2.1ms之间变化输出,也就是所谓的舵量了。
单片机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个脉宽识别了,再按方向驱动步进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
单片机程序

其实可以用的单片机方案很多,51/AVR/PIC/ARM都可以,我这个人有一个原则就是实用简单可靠性。为了通用起见,便于大家制作,因此选用了最通用的51平台了。原件也便宜好找。
推荐国货精品(一般我只用国货,电脑神舟的,手机山寨的,汽车奇瑞的,冰箱海尔的,空调美的的,洗衣机小天鹅的)
(深圳宏晶电子的STC11F01单片机)(此处涉及广告,删除文字若干,版主留)
不到2元的价格,还自带6M左右的晶体,虽然频率随季节有些漂移,但是通过我的程序分频处理还是可以用的(为此我专门放到冰箱里2小时)。另外一片芯片是驱动步进电机用的,原来打算用一片MD127,但是这个芯片成本高很多,管脚也不好焊。关键是一片两片难买到。因此用最常用的ULN2003代替了,一般只要1块钱,我买的是7毛钱的,好像用得还可以。
以下是程序:setp-motor.c
//相机镜头电机驱动板适应于MD127驱动(4MOS门) 或ULM2003(7-OC门)
//本程序由www.5imx.com的模友“电动机”博士友情奉献
//采用任意兼容的51单片机即可实现,推荐深圳宏晶电子的STC单片机STC11F01
#include <reg51.h>

//sfr  WDT_CONTR = 0xE1 ;  //看门狗控制寄存器
//sfr AUXR =0x8e;             //两个STC专用的寄存器
//sfr BRT=0x9c;
//sfr AUXR1 =0xA2;
//舵机信号的抽样间隔比较范围,每100us一个单位
//位于M1~M2之间是舵机的中立位,小于M1是左,大于M2是右,M0和M3是设置的保护区
#define M0 0x02
#define M1 0x0c
#define M2 0x12
#define M3 0x20
//步进电机步进速度单位,越小越快,越大越慢
//电阻选择不合适的话,太快可能动力不足
#define Step_time 5
//test_127是一个循环标志,就是将相位数组依次送出的指针
static char test_127=0;  //相指针变量
//I-O口定义,分别对应A+,A-,B+,B-四个信号
sbit IN1_127=P1^0;
sbit IN2_127=P1^1;
sbit IN3_127=P1^2;
sbit IN4_127=P1^5;
//sbit IN4_127=P1^3;   //其它单片机可以改为连续管脚
sbit Servo=P3^7;   //这是舵机PPM信号输入口管脚定义

//步进脉冲图案相位数组
//const unsigned char motortb[]={0x08,0x0A,0x02,0x06,0x04,0x05,0x01,0x09};//P1.0~P1.3
const unsigned char motortb[]={0x20,0x22,0x02,0x06,0x04,0x05,0x01,0x21};  //P1.0~P1.5
//全局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ZOOM;  //镜头方向,0停止,1,2前进后推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监测到PPM 信号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getsov;  //捕获到的PPM脉冲抽样计数,每100us一个单位

//定时器0 超时处理,用于捕获PPM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Servo){  //PPM高电平处理
     if(flag==1){getsov++;}  //高电平计数
     else{flag=1;getsov=0;}  //捕获上升沿
  }
  else{    //PPM低电平处理
     if(flag==1){

         if(getsov>M0){ZOOM=1;}  //Zoom OUT
   if(getsov>M1){ZOOM=0;}  //STOP
         if(getsov>M2){ZOOM=2;} //Zoom IN
         if(getsov>M3){ZOOM=0;} //Error 信号错误
         flag=0;   //处理捕获完毕,清零
}
  }
}
init_system()
{

TMOD = 0x02;  /*定时器0,1-8bit自动重加载模式0*/
//time 0定时加载计数
TH0=206;TL0=206;//置定时数 ,内部6M,每个刻度为2us,100us为50个刻度,256-50 =206
ET0=1; TR0=1;  //开启定时器0
EA=1; /*开中断*/
}
//延时程序,不同晶体频率可以修改125的值
void PAUSE(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ms--){
       for(j=0;j<125;j++)
       {;}
     }
}
//stop
void md127_keepmode(void)//钳住相位
{
  IN1_127=0;
  IN2_127=0;
  IN3_127=0;
  IN4_127=0;
}

void md127_reverse(void)//反向后退
{
unsigned char i;
i=P1&0xf0;
i=i+motortb[test_127];
P1=i;
test_127++;
if(test_127>7)
test_127=0;
PAUSE(Step_time);
md127_keepmode();
}
void md127_forward(void)//正向前进
{
unsigned char i;
i=P1&0xf0;
i=i+motortb[test_127];
P1=i;
test_127--;
if(test_127<0)
test_127=7;
PAUSE(Step_time);
md127_keepmode();
}
//主程序
void main()
{
  ZOOM=0;
  init_system();
  while(1){
  if(ZOOM==0){md127_keepmode();}
  if(ZOOM==1){md127_reverse();}
  if(ZOOM==2){md127_forward();}
  }
}

网友:
前排就座,专心听讲

网友:
HOHO!教授又来讲课哦!认真听讲先!

网友:
博士是我的偶像

楼主:
欢迎插队

楼主:
继续讲一些原理。舵机捕获的办法很多,但是为了通用期间,我使用了定时器,以便大家将来可以移植到其它单片机。
舵机信号本来是可以细分的,但是为了精确的采样,过多的定时中断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只要3档其实都够用了。能够区分左右和中立位就OK。因此采用了一个比较粗的精度,同时也适应晶体精度漂移的不确定性。在0~2.1ms间我大概用了20个样本,每个大概是100us,这样定时器0就设置为8位自动重加载的模式2了,溢出值为206,正好6M的机器周期为2us,50个周期定时为100us。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说明的是,那个A+,A-,B+,B-步进电机驱动IO信号,我采用了单独IO位控制来操作的,稍微繁琐了一点,没有按传统的按字节操作,这是考虑到以后可以将输出定义在任意管脚上,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
有没有程序啊

网友:
内容很翔实。很好,辛苦了
博士顶你

网友:
:loveliness: 好人做到地,出成品吧。

我的动手能力实在太差,特别在电子方面,更是..................

网友:
强烈要求出成品

网友:
出成品吧,造福大家。

网友:
我是来听课的

网友:
价格是多少?我看是可以搞个投票贴,有一定的量了,那就开始做些出来吧!~!~

网友:
顺便把大家期望什么价位的OSD需要那些内容的显示。一起投票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发不了投票,谁帮忙发起一个
意思的要的人有多少?期望价格在多少范围(不含CCD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博士辛苦了,很想学,就是程序方面基础太差了,很遗憾!,什么时候出成品,我们使用就好了。

网友:
往死里顶!电动机大哥你终于又来上课啦

网友:
支持成品,俺要

网友:
坚决支持! 我报名要!

网友:
好帖! 好东西 俺真是太想要一台啦! 这10台样品卖我一台吧,如可能通知我:jr.song@foxmail.com,多谢啦!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博士如果可以就请联系我。jy3076@sina.com

网友:
不知道价格定在多少是合理的?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不琢磨了,要是可以配给201头子用

我先买一个试一试,可以卖给我一个就短信通知我
或者476992296@QQ。com

网友:
手动变焦手动聚焦摄像头............要两个舵机一起工作吧

网友:
博士公布一下价格吧,应该大把人想要

楼主:
这么块就沉了。看来大家的热情不高。
已经将方案提交模型厂了,现在调研一下,多少钱大家觉得合适?
几种配置:(1)稍微高级一点的,进口镜头
焦距             FOCAL LENGTH  5-15mm
相对孔径     APERTURE  1:2.2
视场角         FIELD VIEW  60°~20.7°
像面尺寸     FORMAT  1/3
接口             MOUNT  Φ14/M12x0.5
CCD SONY520单板
电源     带12V   DC-DC5V 3A
重量 75g
(2)高级DIY配置 进口镜头
焦距             FOCAL LENGTH  5-15mm
相对孔径     APERTURE  1:2.2
视场角         FIELD VIEW  60°~20.7°
像面尺寸     FORMAT  1/3
接口             MOUNT  Φ14/M12x0.5
CCD               不带
电源        舵机5V
重量 50g
(3)基本配置  国产镜头
焦距             FOCAL LENGTH  4-9mm
相对孔径     APERTURE  1:1.6
视场角         FIELD VIEW  69°~30.7°
像面尺寸     FORMAT  1/3
接口             MOUNT  Φ14/M12x0.5
CCD   SHARP 420 单板
电源  舵机5V
重量  68g
(4)简易配置 国产镜头
焦距             FOCAL LENGTH  4-9mm
相对孔径     APERTURE  1:1.6
视场角         FIELD VIEW  60°~30.7°
像面尺寸     FORMAT  1/3
接口             MOUNT  Φ14/M12x0.5
CCD 不带
电源 舵机5V
重量 55g

大家对1-4的配置报个名,报个期望价,好针对性开发造福模友。

网友:
版主别搞那么复杂,把各档次配置的机子的价格公开(为避免违规或把价格发到有购买意向的信箱里),模友各取所需不就行了 ,这年头要尊重知识和技术含量,这类隐形价格不好估算:loveliness:

网友:
我要第二配置一套

给我报价一下,怎么交易?

网友:
给我来一套第二方案的配置。报价请发到论坛短消息。谢谢!

网友:
不顶对不起楼主的这翻心血啊!

网友:
支持一下-----顶

把你心里的价格告诉我   我想要简单配置的 tyxaimx@163.com

网友:
千万别沉底,俺还等着样机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5iMX不让搞成品,大家再也不要问出成品的事或提投票的事,仅限于DIY,我们不能在这搞商业的模型和模型的商业,这是游戏规则,切忌切记】
我的专辑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很长一段时间忙于行政事务。
3X变焦镜头C ...
BS小cai神。

他这样搞下去,5imx迟早要变成一个没有高手的论坛。

网友:
不行就发二手区吧,大家还等着呢~

网友:
坛子有坛子的规矩,何必BScai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專業了~!

网友:
想要第2种方案,给我短消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顶顶

网友:
往死里顶!电动机

网友:
一直在关注电动机大哥的教学贴,受益匪浅!!感谢老大哥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0-04-23):
高手也给我报下第二套方案的价格啊

网友:
cai神,你就射了吧

网友:
这个真的得顶

网友:
说真的,说的不错,可是单片机那些就没看明白

网友B:
顶,麻烦PM价格

网友C:
支持DIY!喊声好~~
顺便滥竽充数补充一下:“相当于原来33万像素的垃圾CCD被放大到HQ HAD CCD还要好一倍的分辨率水平。”提法不严肃,容易让初学者误解。33万像素的垃圾CCD经过3X光学变焦后,确实能看得更清晰了,但是以视场角变小为代价的。HQ不用变焦,远远的就能看清楚。
以5-15mm的3X变焦镜头为例,15mm时FPV能观察到的地面面积缩小了大约6倍。
其实理解垃圾CCD的分辨率问题很简单,把它当成一个患了晶状体浑浊毛病的老人就行了,看什么都需要凑得很近。

网友D:
坛里要是多几位电动机这样的大侠 偶们菜鸟可就有福了

网友E:
我今天就是来灌水的混一分飘过

网友F(2010-07-16):
请问 这个电机 如何连接变焦机构呢??

网友G(2010-08-28):
占位,等成果

网友H:
好帖,学习了,不顶对不起LZ

网友F:
强帖要顶,电动机是真正的高人呀

网友I:
cai shen 还没有射啊 这文章写得太精彩了

网友J:
哎 不是很懂啊。。但是 希望能出成品 造福模友。。没知识太可怕了哎。。。谁能教教我啊

网友K:
别钓大家胃口了

网友L(2010-11-17):
好帖子,顶,博士辛苦了,,提升了我们航模界的整体水平啊,我也正在开始做自己的无人机了,不过我懂的太少了,多谢博士的帮助啊,这么好的材料不好找啊

网友M(2012-01-04):
时过两个年头。顶起来。

网友F:
学习了博士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E:
两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太多的技术达人的无奈
最无奈的更是我们这些需要技术产品的白菜

网友N:
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O:
佩服的五体投地,顶。

网友P:
不顶对不起博士的辛勤劳动啊!

网友:
顶顶顶!虽然没能力做

网友Q:
听课来了,希望以后有相对完整和系统的讲解,当然这要取决于楼主的时间了。很想接着看下去!

网友R:
楼主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S:
此乃神人也!顶起,认真学习。

网友T(2012-03-29):
没听明白怎么连续变焦。不过这不是问题啊。
期待楼主的乌鸦装上fpv的效果。

网友(2012-08-03):
看不懂'有再简单一点的方法没?图例也行

网友U:
非常感谢电动机博士
非常受教

网友V(2012-10-23):
不顶对不住博士啊!!!

网友W(2012-12-20):
希望博士继续讲解。

网友X:
高人啊,膜拜

网友Y:
这么好 帖果断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