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KDS舵机会这个鸟样
別踫硪!倪贱

楼主(2010-03-22):
当我没接上
电机
的时候很正常,当我接点电机的时候把油门推到60左右其中有一个
舵机
就好想疯啦,舵机的最高点跟最低点两边跑,如果飞上天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A:
kds的舵机不知道是不是模拟的,我爸的450就是原装kds,飞了五六次后来扫齿,摔了中联和大奖,心痛啊。如今换了模拟金属舵机,目前用了十几次起降,还好。个人查了一些资料,认为日冠的12克数字金属舵机比较不错,价格便宜,适合450。(我不是广告商哦)

网友B:
 电子设备不行 KDS的

网友C:
垃圾舵机最好不要用,450斜盘舵机最低配置比较成熟的有:933MG*3、D95MG*3、最差的也要辉盛9克金属齿轮*3。
日冠的12克数字金属舵机以前的质量很差,现在的不知道如何,请谨慎使用!

网友D:
藤椅比较牛,老爷子也在飞450啊

网友E:
名字也***装B,一看就是脑残肥猪流

网友F:
日冠的12克数字金属舵机以前的质量很差,现在还是很差。看看最近用户发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问题还应检查电调的BEC,如果BEC受到油门影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