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是凤凰模拟器,我用的是JR9X2,他的油门要么最低,要么最高,为什么

楼主(2010-03-22):
我的是凤凰模拟器,我用的是JR9X2,他的油门要么最低,要么最高,为什么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所有的摇杆都要居中。将油门摇杆居中(千万不要放最低)重新初始化就可以了

网友:
要重新校准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所有的摇杆都要居中。将油门摇杆居中(千万不要放最低)重新初始化就可以了

正解!我开始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慢慢摸索到了.开始设置遥控器的时候要将油门摇杆放在中间,这个和G4的设置是不同的.

网友:
名字也***装B,一看就是脑残肥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