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对老鸟的诚恳请教

楼主(2010-03-22):
各位老手我是个刚入魔的新人,总想自己组装调整飞机,我很想知道油直需要设定螺距、油门和陀螺外还需要设定其他的什么,如定速器什么的更高深的参数,我虽然入魔很短但是我有信心钻研直到精通。
烦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个人建议从电直入手会比较简单,油直的东西太过复杂!
除了需要设定螺距、油门和陀螺外、定速器外,主要的是要调试好发动机!十分的麻烦,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外场环境不同,发动机状态油针等都要进行调试!
另外,油机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危险性也同时加大!还是先上个450多潜水练模拟器吧

网友B:
开始飞行并不需要定速,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rjxchina.com/bbs/topiclist.asp?bd=23

网友C:
最好有老鸟当面指导,或者你先看看老鸟装机,修理啥的比较好,大家一起玩么。

网友D:
油的上来就玩 你会一头雾水的~~!

网友E:
米人?狂人?

网友F:
我就是从450开始一个人钻研的........时常通过QQ请教俺滴启蒙老师,哈哈....不过没当面说真的是很痛苦

网友G:
钻研就是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