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电直一般用什么螺丝刀,我的买美国史丹利工具都坏调了,纳闷啊

楼主(2010-03-22):
你们的电直一般用什么螺丝刀,我的买美国史丹利工具都坏调了,纳闷啊

网友:
自己使用3mm光杆磨一个,或者是使用5mm圆车刀,就是高速钢的圆棒磨一个,车一个铝合金的手柄,然后装到铣床分度头上轴向用6mm柄2mm头的三刃立铣刀均匀的在圆周切些浅槽,防手滑用,呵呵,我的手柄后部车内孔了,加了个堵头螺丝,里面放直机用的小螺丝。
磨的时候最好不要手工磨,我们的手艺一般没有那么好,用钻铣床夹着小砂轮头,分度头加持光杆或高速钢圆棒,铣床主轴开到高速,打磨,一般2mm的内六角螺丝刀,磨到六个平面中,相对的平行的两个平面间距1.75mm。
补充一句,高速钢磨的太硬了,螺丝刀头很难磨损,倒是螺丝常被拧坏,内六角螺丝刀头,最好打磨一个0小小的圆弧

网友A:
买世达的吧,终身保用,用坏了就去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世达的吧,终身保用,用坏了就去换新的

这么好

网友:
手工具基本上都是世达的,用着还可以,烧的话还是德国货。

网友:
三块钱两样的地摊货

网友:
名字也***装B,一看就是脑残肥猪流

网友:
模型界用的内6角罗丝刀,品牌很多。如果要讲品牌最好的,顶级的,到是有一个 HUDY 。也是我的梦想,但价格贵阿!金属把手的要近100多一支,去淘宝搜搜看。国产的可以买一套了。

国产的就eds ,gpv ,  top ,3R  这些品牌了,我自己也用的国产,冲他外观象Hudy 去的,2004年买到现在,刀头基本没磨损。现役中。

网友:
史丹利的螺丝刀一点儿也不好用
打折的时候买个几个 基本都坏了

网友:
还是伍尔特和facom的不错,那是相当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