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飞行性能问题

楼主(2010-03-22):
一直用450se 的T头和3mm的横轴 以前旋停没感觉怎么样 最近3D时发现快速变化螺距时 明显有延时 换桨和动力没什么作用 想问下怎样能获得接进模拟器的飞行性能呢?

网友A:
 升级 SPORT的旋头会好一点点!!如果 想更好手感 就升级 TG450的旋头吧!!
如果要追上模拟器的性能  用TG的无副翼!!手感能和模拟器接近!!不过当然你的电子设备要跟上!!无副翼系统!最好用V BAR

楼主:
好的 我想也是旋翼头方面的影响 准备换sport 的旋翼头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 SPORT的旋头会好一点点!!如果 想更好手感 就升级 TG450的旋头吧!!
如果要追上模拟器的性能  用TG的无副翼!!手感能和模拟器接近!!不过当然你的电子设备要跟上!!无副翼系统!最好用V BAR

我两个都在飞,Sport的旋翼头明显比SE的要笨拙,有人猜测是面向新手的设计。

据说BEAM以灵活著称,但是又号称“100%兼容V2”。我订了一个旋翼头,到了以后换上看看就见分晓了。3mm横轴好像要把推力轴承和径向轴承反过来装吧?我看到冰人的安装图上面,两个轴承之间需要一个很小的3mm垫圈,垫住径向轴承的内圈。不然的话内圈和外圈直接承受100多公斤的轴向拉力,转动估计会很不顺畅(甚至缩短轴承寿命或者甚至射桨吧?)

楼主:
sport 的头应该有硬郎的感觉吧 以前的头因为用3mm 横轴 在上下动大桨夹时有些间隙 感觉这个影响的性能

楼主:
硬郎的性能与什么有关呢 大家说说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ort 的头应该有硬郎的感觉吧 以前的头因为用3mm 横轴 在上下动大桨夹时有些间隙 感觉这个影响的性能

我能看到的Sport头的区别不多,T头(中联)的唯一变化是比原来加长了几毫米,其他尺寸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大桨夹球头因为这个改动也加长了,另外日子框球头位置现在在正中央了(以前偏了一点点)。

加长中联,根据YT自己的说法,是“增加浮力(升力?)”。虽然我很怀疑不到1厘米的增加能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增大旋翼直径的代价就是牺牲灵活性,这点我清楚的体会到了。

“上下动大桨夹时有些间隙”,确实会影响性能。这个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你是把推力轴承庄在外面,还是把径向轴承装在外面?我发现像原来内丝横轴那样把推力轴承装在外面的话大桨夹也会晃动,按照冰人的图反过来装就好了。第二,你的O圈是不是老化了?O圈磨损或者失去弹性也会造成这个现象。第三,你的大桨夹轴承还行么?这些轴承炸鸡多了很容易损坏的。坏了以后大桨夹也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看到的Sport头的区别不多,T头(中联)的唯一变化是比原来加长了几毫米,其他尺寸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大桨夹球头因为这个改动也加长了,另外日子框球头位置现在在正中央了(以前偏了一点点)。

加长中联, ...

谢谢ls的详细回复,很专业。加长的中联,“增加浮力(升力?)”我认为是这样的,不过就一点点。因为用的是4mm的横轴,宽中联,固定的的力臂长一些,变形估计能小一些,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做动作可以硬朗一些,这个才是yt本意。

“第一,你是把推力轴承庄在外面,还是把径向轴承装在外面?我发现像原来内丝横轴那样把推力轴承装在外面的话大桨夹也会晃动,按照冰人的图反过来装就好了。”这个前几天已经按冰人的做法做了,试了改观不大。“第二,你的O圈是不是老化了?O圈磨损或者失去弹性也会造成这个现象。”o圈用的是fn的一体化的,很硬,以至于换横轴时很难穿过去,都是拧上螺丝,用套筒一边转着,一边向里推的。“第三,你的大桨夹轴承还行么?这些轴承炸鸡多了很容易损坏的。坏了以后大桨夹也会晃。”轴承没问题,这个经常换的,有问题应该在大桨夹了,这个还没有换。
发几幅图吧,

这个是出问题的那个头,3mm横轴,非耐的o圈宽一点,凸出来了,这个的大桨夹上下晃。飞行很稳定,就是不硬。

这个是出问题的那个头,3mm横轴,非耐的o圈宽一点,凸出来了,这个的大桨夹上下晃。飞行很稳定,就是不硬。

这个是非耐starter的头,3mm横轴,大桨夹比yt的长一些,没什么咣量,飞时强一些,也不是很硬

这个是非耐starter的头,3mm横轴,大桨夹比yt的长一些,没什么咣量,飞时强一些,也不是很硬

刚改装的宽中联+4mm横轴的头,还没有试

刚改装的宽中联+4mm横轴的头,还没有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点硬的O圈和横轴,我改了冰人的450外丝横轴和O圈感觉还是有变化的

网友:
确实暴力3D需要硬的O圈。所以O圈有不同硬度的版本(70度和80度?),我以前看到过飞越有卖的。YT500甚至有一个塑料横轴套管,据说需要飞3D的可以把这个套上,会很硬。但是用硬的O圈的代价是稳定性变差,更加容易点头。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横轴旷量的大小和中联尺寸的关系不大。感觉这个旷量更多是旋翼头的加工精度造成的。当然目前手上没有YT V2的原版旋翼头,等BEAM到了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弄个选择题吧 就是您认为比较硬郎的性能取决于什么呢?
1 大桨(碳 玻)
2 横轴(3mm  4mm )
3 中联(宽 窄)
4 大桨转速
5 斜盘舵机速度和扭力
6 横轴垫圈软硬
7 其他没有想到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弄个选择题吧 就是您认为比较硬郎的性能取决于什么呢?
1 大桨(碳 玻)
2 横轴(3mm  4mm )
3 中联(宽 窄)
4 大桨转速
5 斜盘舵机速度和扭力
6 横轴垫圈软硬
7 其他没有想到的原因

除了中联的宽度以外应该都有。我觉得中联这么点尺寸的差别对性能影响很小。特别是旋翼头上绝大多数都是刚性的零件,比如大桨夹,轴承等等,不应该出现明显虚位和旷量,加工精度问题除外。但是O圈是明显的柔性零件,所以旋翼头的柔性也应该来自于这里。

SJM的飞机都没有O圈,因此滚转率都要优于YT。但是缺点是震动比较难于消除。

另一个影响3D“硬度”的因素,可能可以说是关键因素是旋翼头的混控比。有些飞机的混控臂长度可调,无副翼的混控比也可调,能够适应不同的需要。

网友:
手法问题

网友:
换硬点的O圈、提高转速、轻量化副翼片、较短的副翼杆  都可以让飞机更灵活。请参考希拉贝尔混控原理。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轴承和径向轴承是那两个呢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困扰这个问题呀,所以资料看的多

换硬点的O圈、提高转速,比较实在,

轻量化副翼片、较短的副翼杆是增加机子的灵敏度的

手法也有一定影响,建议用凤凰中的450se练习,接近真机,G4中的V2,我靠 之灵活,舵面反映毫无延迟,练多了,你会飞不来真机的

也就是延迟有延迟的手感的,最理想还是换机

楼主:
谢LS提醒 现在确实在用G3.5模拟器 看来得买个模拟狗了,另外 螺距急变有延时与灵活好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困扰这个问题呀,所以资料看的多

换硬点的O圈、提高转速,比较实在,

轻量化副翼片、较短的副翼杆是增加机子的灵敏度的

手法也有一定影响,建议用凤凰中的450se练习,接近真机,G4中的V2,我靠 之 ...

Realflight里面的模型都是可以调的。斜盘舵机、锁尾舵机和陀螺仪的指标调一下,你就能体会出好的设备和差的设备的差别了。缺省的配置应该都是市面上最好的吧。

网友:
浆夹上下能动的原因还有一个, 就是浆夹内径比轴承直径大, 如果用的是飞越的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问过飞越的技术人员, 人家讲就是这么设计的, 可以有效的保护轴承

楼主:
刚才在楼下冒死试飞了下,感觉新的旋翼头硬朗多了,急变螺距时,飞机改变运动方向时的颤抖消失,哈哈,看来宽中联+4mm有作用。不过差点出事,回来检查发现内丝横轴的螺丝松了,看来还真得螺丝胶侍候。

网友C: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绕我呀
我的机子向后翻,慢的要死,4S多能翻一圈,还容易掉高度,看那些大机1秒多一圈的感觉真TM的爽呀,450最快的连续翻滚到底有多快呢,谁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绕我呀
我的机子向后翻,慢的要死,4S多能翻一圈,还容易掉高度,看那些大机1秒多一圈的感觉真TM的爽呀,450最快的连续翻滚到底有多快呢,谁知道呢?

我的没那么慢啊,1秒左右也能倒过来,可能你副翼升降调的太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那么慢啊,1秒左右也能倒过来,可能你副翼升降调的太小吧

是1圈 不是倒过来哟,副翼升降调的碰桨夹,或许是我要求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