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麻花钻头的前刃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0-03-22):
常见的麻花钻头前刃是磨成一个圆弧状的。今天偶然发现我购买的一盒英制麻花钻头前刃竟然都是平直的,似乎与众不同。请问,这种前刃到底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新建图像

网友:
平的适合钻材质软的或者扩孔

硬材质的还是圆弧的容易定心,不跑偏

网友:
钻头的横刃确实是平直的,平常我自已磨钻头,都是把模刃磨成一条直线,当然,模刃不能长,要磨短一些.

网友:
小的都好象是平的.大的都带圆弧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麻花鉆前刀面(螺旋槽)的影響,所以在刃磨麻花鉆的時候,頂錐角大小就會影響主切削刃的形狀,通常頂錐角在118~120度時,主切削刃呈直線,大于這個角度時呈凹圓弧狀,小于這個角度時呈凸圓弧狀。頂錐角的大小根 ...

网友:
1.5mm以下的一般是平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购买的日本佑能电路板专用钻头,似乎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前刃平面,都是平直的,没有圆弧过渡。

网友:
左边磨时没旋转直给的结果

网友:
横刃太宽,要倒角,把横刃弄窄点。

网友A:
由于麻花鉆前刀面(螺旋槽)的影響,所以在刃磨麻花鉆的時候,頂錐角大小就會影響主切削刃的形狀,通常頂錐角在118~120度時,主切削刃呈直線,大于這個角度時呈凹圓弧狀,小于這個角度時呈凸圓弧狀。頂錐角的大小根據所加工的材料和加工性質來定,不是死參數。

网友:
水货钻头而已,都这样

楼主:
这个钻头的两个刃是对称的,是一样平的。拍照的角度问题而已。我看了我手上的其他公制新钻头,前刃是圆弧状的,跟这个不一样。另外,我看了优酷网上的钻头刃磨方法视频,前刃应该也是磨出圆弧状的。

网友:
三尖两刃,适合钻薄铁板。

网友:
应该不是规范的刃磨方法,在刃口处的后角会增大导致强度减小。

网友:
2个图不是一样平的

我想新的钻头都是平的吧。
以后自己磨过不久是圆弧型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