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 鼓包后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0-03-22):
冰冻 还是 针刺??

网友:
密封冷冻 小电流充放电修复

网友:
这样只能修复些许外表,容量修复不了的。

网友:
扔掉,重买

网友:
同意楼上两位,扔了,重买

网友A:
送到旧电池回收筒里面。送之前记得把正负极做好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到旧电池回收筒里面。送之前记得把正负极做好绝缘。

正解。

网友:
看着他发呆~~~

网友:
大肚子只能扔掉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个大玻璃杯,装满水,然后拿剪铁的那种大剪刀,把电池剪断 然后丢入玻璃杯,看“化学反映”,一般会冒冒气泡,把电池一层一层撕开还会继续冒,然后放置几天,在当垃圾丢掉!

网友:
安全回收,几个教训,下次用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
送到旧电池回收筒里面。

网友:
记得要环保处理哦~~坏的电池多了。还是可以利用下的,并联用来外场当电源

网友:
扔到回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