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80到了,拿来大家分享(24日,有问题~请求高手的帮助~~~SOS!)

楼主(2010-03-22):
首先,先怀念下第一架被我摔成碎片的180(从5~6层楼高的空中直冲地面   ~~~~~~~~)

多话不说,上图

等了5天~~~~~~~你终于落我手里了,嘿嘿。。。。。。。。

楼主:
破了~破了~~~~~~~~~

楼主:
啦啦~啦                         我的新飞机

楼主:
这下真“破”了~~~~~~~~~~~~

楼主:
机机和配件

楼主:
接收和那个饱受诟病的的尾电机~~~~~~~~~~

楼主:
控,
第一批图片到此上传完毕,改天在上细节图。相机是N81,效果不佳,望各位大大见谅

我还是个新手,望大家多多指导啊~~~~~~:loveliness:

付问题:
2024控的微调怎么调,我搞了半天,就是没反应~~~~~晕

当油门在30%左右时,全机共振厉害,怎么解决啊

给左舵时,尾电机停转 ~~~~我无言,求大伙帮助

望坛子里的“信号旗”等等的高手帮帮我啊~~~~~~~~~~~

网友:
1、2402的控看说明书,很简单,不说了
2、共振现象,大多是双桨现象造成,一个手抓住脚架,一个手加油门,看有没有双桨现象发生,如果是有,可能是你摔机了,大多数可能是主轴,当然也有特例子,我试机时是叶片夹弄歪了,后来用钳子纠正了。
3、给左舵打方向 有可能会停转啊!

网友:
微调可能不是很明显,这个没办法。
抖动,可能是你的桨没有甩平或者是楼上说的出现了双桨。
给左多大方向,尾电机减速,甚至停转,那是肯定以及必须的,正常现象啊!你再多多潜水理解直升机原理

楼主:
回楼上的     首先谢谢顶帖

共振现象只出现在30%油门时,且随油门加大消失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你抖舵可能是大桨没有甩开造成的 看看大油门时还抖吗?

网友:
180不错就是有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饭饭斑竹也来我的贴了:loveliness: ~~~~~~~~~~欢迎ing   你是论坛名人+我的追赶目标~~~~~

下午调机,发现平衡锤长度左右相差1MM多 这破厂家

请各位高手教教我,怎么调???

拆了两边轴的螺丝,拿钳子敲都没用~~~~~~~~~~~~~~~~~~~~~愚蒙

楼主:
机机没有双桨现象~~~~~~~~~~~~~~~~~~~~

明天给大家上飞机的细节图片

网友:
有刷不爽,尾电机改CN12 就这两个缺点

楼主:
信号旗老大

欢迎,

以后多帮帮我啊~~~~~~~~~~~~

楼主:
 完~~~~~~~~~~~~~~~~~~评论稍后到

网友:
大浆不要上紧了,原厂的上得比较紧,所以有共振。你松下大浆螺丝

楼主:
飞机有个问题:

在离地过程中左倾严重,并有刷锅的趋势~~~~~~~~~~这怎么回事啊

求高手们帮帮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整一下舵机的拉杆长度 左倾的话就调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