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坦克如何簡易增強動力?

楼主(2010-03-22):
因坦克車身實在太重了~~(已大部份補強金屬件)
原裝馬達實在應付不到......
想問應如何簡單地更換更強動力的馬達呢?而又不用更改原裝電調~
馬達可以在淘寶淘到嗎??

网友:
波箱马达加一个传动齿
具体改法等高人贴图

网友:
电流大了会不会烧了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管??
是什麼來的??

网友:
现在的波箱都是前后放置马达的了!不如以前高低放置马达的好改造!

网友:
该齿轮箱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改过,找他的帖子看

网友B:
改无刷1200KV  原电调不用改,直接去掉便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无刷1200KV  原电调不用改,直接去掉便行

你这方法干净彻底 ,另外你和lz是同一地区的,可以电话交流一下,再另外,你都潜伏成中将啦!!恭喜恭喜

网友:
有没有换减速电机的〉〉〉??个人凭空想象简单一些,有没有实践过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