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如果沾斜了对锁尾有影响不?

楼主(2010-03-22):
是水平方向的斜了,也就是跟尾巴不平行

网友A:
没影响吧?我看有的45度角粘的

网友B:
陀螺是感应角速度的。。画个图可以看出尾巴同样位移的情况下斜着装的陀螺角度变化会小于正常安装的陀螺。。所以可能反应速度上会降低一点。。。不过实际飞行中只要调试好应该是感觉不出的。。。

网友C:
没有影响的

网友D:
401的特点,机子调不好都锁得很稳

网友E:
只要没震动 就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