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长短不一样,影响大吗?]

楼主(2010-03-22):
前两天炸机(第一次)。。。把YT的碳纤炸断了(说实话不太喜欢这浆,平衡不好做)
总结是舵机太垃圾,翻得时候舵机扭力不够。
昨天去买了一套ThunderPower的大浆,但是舍不得用:loveliness:(太漂亮了,静动平衡都不用做)
所以又找了一套玻纤浆用来飞航线,但是玻纤的长短不一样(浆夹孔到浆尖距离不一样),但是平衡非常的好,硬度也比木浆好很多,28G一只。
不知道浆长度不一样影响大不大?

楼主:
什么大的??

楼主:
不会上天就秒炸吧??

网友:
两边弄平衡了就行,一只桨也能飞

网友A:
 看到楼主脚8了

网友:
肯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脚8了

发现没有,我裤子和我的头像一样哈

平衡做的好也没有用吗?

网友:
看见绿色的大……  2边桨的升力不一样,能飞但是震动大。

楼主:
刚才量了一下,相差3.2毫米,震动会很大吗?

网友:
我想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说换了一副桨,但是新桨的长度比旧桨的稍短了一些。是不?楼主应该不会是把不同的新旧桨混用吧!
只要是配套的大桨,即使新桨的长度比旧桨短了5mm也可以用的。

如果楼主的意思真是要把新旧桨混用的话,那前面的话当我没说。我彻底无语了。

楼主:
不是,是买了两套新浆,但是一套质量不是很好,一只长一只短,但是静动平衡都非常好,另外一套是太好了,舍不得炸~~

网友:
哦,那桨的质量也太差了吧,连尺寸都做不好。你完全可以退货。

楼主:
便宜呀,折合16块人民币一对玻纤浆

网友:
可小飞一下试试。

楼主:
头回只炸了一只浆,不知道在买一只YT的V2碳纤浆能不能配着用?YT的浆每只的重量和中心差距大吗?

网友:
把短的那片桨调到比长的那片桨螺距大一度,我现在就飞着这样的一副大桨,两边螺距一样会有双桨,调好后没双桨了,还很好飞呢

楼主:
楼上大哥让我对双桨一词产生了疑问~~
两只浆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运动叫双桨吧?一长一段会出现双桨吗
如果把短的桨螺距+1,好像才会出现双桨吧?
没搞懂楼上大哥的意思,还是兄弟在开玩笑?

网友:
长短不一样最好不要用, 一副浆如果连长短都能不一样, 已经不能称之为“一副浆”

平衡好不好是在浆本身没有瑕疵的情况下说的, 长短不一样的已经是瑕疵品。

新手练习, 建议还是用亚托原厂木浆, 便宜实用,质量比不知名的所谓波纤碳纤浆都要好很多。

而且木浆重, 悬停稳定。

网友:
平衡了应该就没有问题吧?

楼主:
楼上大大说平衡了都不行,所以我明天小飞一下,如果抖得厉害就把它退了,如果飞飞航线不出大问题就留着~ 毕竟便宜啊,而且YT的木浆这边也不便宜,而且怕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大哥让我对双桨一词产生了疑问~~
两只浆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运动叫双桨吧?一长一段会出现双桨吗
如果把短的桨螺距+1,好像才会出现双桨吧?
没搞懂楼上大哥的意思,还是兄弟在开玩笑?:em ...

在JJ旋停状态下长的大桨比短的大桨受风力大些,同等螺距下长的桨会往上翘些,把短点的大桨加大一度是为了两个桨旋停时运动在一个面上,但是在3D下还是有双桨的,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决对比两个大桨同螺距好飞,不知分析得对不

楼主:
试了试通螺距状态下飞的还行,就是声音比平时大。等会试试不一样螺距,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