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碳板会弯曲变形?还有舵机问题。

楼主(2010-03-22):
礼拜天飞国产的450PRO,飞完发现垂直尾翼弯曲变形了,没折,弯曲的垂尾能扳直。请问YT的会有这种情况吗?我以为碳板受冲击只会折。
斜盘在升降时发现不是保持水平移动的,调试的时候油门最大、中间、最小三个点斜盘都是平的,运动的过程中有不同步。好象是
舵机
的问题,我用的是胜辉90s,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建议?是什么地方可调还是需要换舵机?
谢谢!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油门最大、中间、最小三个点斜盘都是平的,运动的过程中有不同步。'
这说明十字盘是调好了。。但三个舵机工作不同步。。没办法的。。悬停练好了,飞飞温柔航线就可以换舵机了,最好要一个批次的,保证舵机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