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UBA10CG2.4玩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大家好,菜鸟先和大家问个好!因为新手,老鸟们都强烈建议先玩模拟器所以就装了凤凰(解压版本),装完了想爽一下,发现控插上显示没有找到设备,于是到处求救,未果!万幸,附近老鸟大哥借我个FUTUBAT6EX,在设置之后能用了,开心之。。两星期后,老鸟大哥说控要出掉了,于是我把我新买的10CG插上模拟器的线准备玩之。。。发现找不到设备,找了很多帖子看设置,但是我的2.4G并没有PPM模式设置,之能选择7通或10通,选择7通有反应但是机机不受控制乱飞,设备信号时有时无,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们指点一二。。。急。。。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10CG的控一插上模拟器的线救自动开机了,连电源开关都不用开?

网友:
我是开始用10C玩模拟,用了段时间线总是接触不好,又买了个2手6EX(他改了音频线)专用模拟器。。

网友:
你说的情况已经连接上了
需要建立新的模型
然后是SWASH H-1模式
再然后就是凤凰里面的设置了 具体的百度或者坛子里找下
我是美国手10CG
需要帮助联系我吧 可以找我以前的帖子有联系方式

楼主:
楼上的请问你的10CG2.4G能玩模拟器吗

网友:
新版控新气象

 才拿到手的10cg原装充电电源电压时230v的,这个版本,插线不会亮的

网友:
插线不会亮是线的问题,里面二个脚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