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行狭和毒蛇~~~~~~~~~~~~~~~~~~

楼主(2010-03-22):
想做一独行狭或毒蛇类的高速机,翼展700以内,请问论坛里的老鸟如果速度想上100的话 帮忙推荐下电机和浆的搭配问题,多谢~~

网友:
速度上100?恐怕难,螺旋桨可能性不大

网友:
高速机的关键是气动外形的设计,尽量减少阻力。做好这一点,翼展1米以内的背推电固速度想破百还是比较轻松的。动力系统需要能承受较大的电流,但是重量又不宜过大,所以对电池的放电倍率要求会较高,比如1300mAH 20C实标。电机可以考虑200级电直用的,因为这类电机体积小但是输出功率可以很大,3S锂电池选用3000rpm/V左右的比较合适。桨不要超过5寸,听说APC 4.1×4.1高速背推桨是个不错的选择。另外整机要尽量偷轻,因为快速桨的静推力都比较小,飞机重了的话推重比不够,尽管在上空的飞行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可能会对手掷起飞造成困难。

网友A:
想破百很简单
我的三角时速不低于120KM/H,而且动力配置还算经济
电机用2208KV貌似2800的,浆用5*5硬浆或者(我用的翱翔滑翔机上的那种)当然也可以APC的,电调为XXD30A(电调线性在这些机上可以不用计较太多),电池为1500mah3S20C
翼展56CM,机长忘记了,双垂尾被我改成单垂尾了(减阻)平板机翼,双层珍珠板搞的

PS:这机可以用小野兽来形容,十分灵活,5寸浆的反扭也很大,经过调教后飞行性能相当一般,不建议新手飞。(老手飞的时候也能感觉到肾上腺素激增)
一个字: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破百很简单
我的三角时速不低于120KM/H,而且动力配置还算经济
电机用2208KV貌似2800的,浆用5*5硬浆或者(我用的翱翔滑翔机上的那种)当然也可以APC的,电调为XXD30A(电调线性在这些机上可以不用计较太 ...

2208 KV2600电机的允许持续电流不超过15A,你这样配置,电流差不多30A了,有误导新人的嫌疑啊。

网友:
皓业拉圾89涵道,装8060桨,电鸡3700KV,3s电,装红箭速度有可能破100.正在试验中

楼主:
感谢绿头苍蝇 和 飞行批萨 的回帖子 我想做的是翼展650左右的独行狭或毒蛇,如果用内转2040KV3900的电机,配4寸浆呢?或者2208外转KV3200的配5存浆???电调好办我这有30A和50A的,电池有1500 20C 和2200  25C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绿头苍蝇 和 飞行批萨 的回帖子 我想做的是翼展650左右的独行狭或毒蛇,如果用内转2040KV3900的电机,配4寸浆呢?或者2208外转KV3200的配5存浆???电调好办我这有30A和50A ...

B2040内转子电机能承受的电流也就13~15A这个范围,3900rpm/V转速实在太高了,带4寸桨电流估计都得接近30A,很危险。2208U外转子比较合适,但是3200rpm/V的建议用傻猫的4.5×3桨,5寸桨也是严重过载。如果是直机版本的2208H,允许的电流就可以到20A以上,可以适当配负载大一些的桨了。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自己动力配置有些失误,不过自己一直飞这个配置的三角的速度确实很爽。
另外有点不明白的是2208的电流不能超过15A??

楼主:
再次感谢绿头苍蝇~~~这就动手,周末试飞,等我试飞报告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自己动力配置有些失误,不过自己一直飞这个配置的三角的速度确实很爽。
另外有点不明白的是2208的电流不能超过15A??

很多大厂的C28-30级别外转子无刷电机的标称允许持续电流都在13A左右。当然了,KV值高的电机因为线圈匝数更低且导线粗,确实可以比KV值低的同系列电机通过更大的电流。但是,2208电机实际上是C28-26这个级别的,其最大允许功率其实是比C28-30低的。这样的小型电机,我们最好是不要让它通过太大的电流。淘宝上查到的XXD 2208电机的最高效率电流是15A左右。

还有,你喜欢速度的话,不妨也试试傻猫的4.5×3高速背推桨,和他的2208U 3200rpm/V是绝配,3S电池下转速可以破25K,那桨尖切开空气的尖啸声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哦,貌似有广告嫌疑,不能再多说了,阿弥陀佛,罪过啊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