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熄火降落的心得

楼主(2010-03-22):
小弟练了几天的凤凰,在里面练熄火降落!昨天下午到飞场去试了几次,虽然和模拟器有点区别但是手法还是一样的!我总结了一点:飞机尽量飞高点 起码在50米以上才能体现出熄火降落的魅力!飞机高度越低熄火,大浆越是没有多的惯性!!所以,我认为只要飞机不超出大气层都可以安全降落!

网友:
熄火降落我刚刚学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首先要知道原理,再就是用飞机试一下熄火降落时的“航线”,最后可以在垂直的地方试试下降后的升力,就基本上可以,其实最重要不要怕,学会了后,发现其实下来后还是有很多动力的,我用的是500来学

网友A:
最近我在玩450的高空熄火降落...哈哈

网友:
450PRO  应该可以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在玩450的高空熄火降落...哈哈
450我可不敢!!
600还行!!主要是刺激!!就是快离地6-7米的时候,稍稍一推油门杆,急速下降的鸡鸡立马就缓下了!!!爽呀!!!!

网友:
没试过熄火降落

网友B:
我也要熄火降落  楼主能把步骤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就准备用450学会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熄火降落  楼主能把步骤说的详细点吗?
我的鸡鸡是600N,螺距是+-13度!!正飞和3D都是一样的螺距!把鸡鸡切换到3D模式,拉高到50米以上!切熄火,此时把油门放到最低!让鸡鸡自由落体,你会发觉鸡鸡下降的很快!基本上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了!只有大浆在负螺距下被鸡鸡自由落体时产生的惯性,迫使大浆加速旋转,从而得到更多的动力,而发出大浆划破空气的声音!这声音很爽哟!!看到鸡鸡离地快6-7米时,稍稍推油门到一半,让鸡鸡迅速而又缓慢的着陆!晕!好像有点矛盾哈!反正我表达不出来!一个字就是很爽!

网友:
明白了   练模拟器学下 谢谢菜鸟2009啦

网友:
最大负螺距如何控制飞机的位置啊?感觉很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鸡鸡是600N,螺距是+-13度!!正飞和3D都是一样的螺距!把鸡鸡切换到3D模式,拉高到50米以上!切熄火,此时把油门放到最低!让鸡鸡自由落体,你会发觉鸡鸡下降的很快!基本上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了!只有大浆在负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鸡鸡是600N,螺距是+-13度!!正飞和3D都是一样的螺距!把鸡鸡切换到3D模式,拉高到50米以上!切熄火,此时把油门放到最低!让鸡鸡自由落体,你会发觉鸡鸡下降的很快!基本上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了!只有大浆在负 ...

个人建议负螺距放到-6度左右合适。。-13度,大桨由于角度过大,全螺距很容易失速了,反倒将风的阻力加到最大,提升转速的力量小了。。

愚见!

网友:
-6,今天试试

网友:
听着就刺激啊~学习了~~~~~~~~~

网友:
负螺距放到-6度左右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负螺距放到-6度左右合适。。-13度,大桨由于角度过大,全螺距很容易失速了,反倒将风的阻力加到最大,提升转速的力量小了。。

愚见!

对,-13度太大了,在凤凰里面联系发现-4度左右好像才能最好利用飞机下滑提高转速,如果负角太大反而阻了大奖的转速,大奖很容易停转.实际飞行应该在-4到-6度比较合适.自旋高手进来说说看.

网友B:
看到鸡鸡离地快6-7米时,稍稍推油门到一半,让鸡鸡迅速而又缓慢的着陆!晕!好像有点矛盾哈!反正我表达不出来!一个字就是很爽!    推油门的时候要再把熄火开关取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鸡鸡离地快6-7米时,稍稍推油门到一半,让鸡鸡迅速而又缓慢的着陆!晕!好像有点矛盾哈!反正我表达不出来!一个字就是很爽!    推油门的时候要再把熄火开关取消吗?
不用,一直都是处于熄火状态!

网友A:
飞机高度不是问题...螺距控制才是关键...-4~-6度合适了.太大了反而会掉转,而不是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高度不是问题...螺距控制才是关键...-4~-6度合适了.太大了反而会掉转,而不是加速.
那熄火后,不把油门放到最低就是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4到-6。

网友:
是啊 我也问了朋友 好像都说不能-12度的  只要-6就可以了

网友D(2010-07-09):
450PRO

我用过450PRO玩过熄火降落。那叫过瘾啊!!!! 飞得很高时打开熄火降落开关拉下油门。飞机全速下降真快啊! 马上就快落地了一推油门飞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啪。的一声飞机很平的降落了。  脚架粉碎性骨折。大桨。横轴。主轴。舵机。尾管。。。报废。

网友:
手底下刚开始难掌握螺距啊 总不能低头看吧   如果不搞什么花样的话  比如倒飞熄火   干脆把熄火螺距设置为 -6 -3 0 6 13 好了

网友:
没大机机只在模拟器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450PRO玩过熄火降落。那叫过瘾啊!!!! 飞得很高时打开熄火降落开关拉下油门。飞机全速下降真快啊! 马上就快落地了一推油门飞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啪。的一声飞机很平的降落了。  脚 ...

不能全负螺距的,而且不是快落地了直接推油门。熄火降落是:打熄火开关,先零螺距 调好飞机姿态和位置,机头稍向下,然后给负螺距,-4——-6之间,中间还要调整机子的状态和飞行的路线;快接地了,拉升降,抬起机头,这里有两个作用,一是减速(把机子的速度减下来),二是加速大桨的转速,到这里做得好的话,就可以跟正常悬停降落差不多那样降下来了,如果是450的话,手要快一点。

网友E:
450息火刺激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息火刺激多呢

450熄火降落相当刺激,非常上瘾,玩了就知道
http://player.ku6.com/refer/R5e5qTMX8RE7fM0z==.html
还有500的,不过500熄火不像450那样随意
http://player.ku6.com/refer/CVC2NYg_FE8lqZys==.html

网友:
额 500定点起降啊 太厉害了

网友:
28*

你好。谢谢了。还有30*朋友的视频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只在模拟器上试过,真机没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一直都是处于熄火状态!

学习了

网友(2010-08-16):
这个还要练一下。

网友:
很刺激,
实验过一次700高空停桨,
再熄火降落!
那才是刺激啊~~~~~!

网友:
450熄火定点降落比较显示高手技术。。

网友F: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