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11X>>>油门曲线问题 知道的进来下!!!

楼主(2010-03-22):
请教老鸟解答 JR11X是5点油门曲线还是7点曲线,如果是7点的话怎样把那2个点调出来,我的控上只有5点 不太会用,期待老鸟解答!!

网友A:
是不是加上头尾两个一共7个?9X就是这样

楼主:
加上头尾 一共5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上头尾两个一共7个?9X就是这样

头尾的肯定要算上

网友:
我把我设置好的10CG 7点油门和你换
11X

楼主:
知道的帮我看下啊!!!

楼主:
在顶顶  知道了 解答下 麻烦了

网友:
你这个就是5点曲线的不是7点的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5点曲线吧。、、你看下说明书上啊,应该有写的。
话说11X 才5个点啊=。=还是有分版本的?

网友:
这种X轴可以移的5点,比固定7强强的多了,相当于无限点

楼主:
谢谢 解答 现在用顺了 真的很爽

网友(2010-07-11):
11X     是有7点啊

网友(2010-09-29):
只有5点吧,看说明书上也是这样说的。

9x都是7点,为什么11X反而少了呢,不解

网友:
 感觉还是不爽 用过得DSX9 和10CG 都是7点   10CG  X轴也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