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好脏了...大家都是怎么清理的.???

楼主(2010-03-22):
遥控器
好脏了...大家都是怎么清理的.???

网友A:
我是用棉棒一点点清理的。

网友B:
 还没清过哪

网友C:
拿棉球擦擦

网友D:
化妆用的毛扫

网友E:
外面水洗,里面分析纯,然后吹风机吹干,当然,电池要拿掉。

网友F: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搭车学习了

网友G:
用湿的毛巾擦擦就行了

网友H:
用毛刷把表面土扫扫就是了…

网友I:
气泵 强风吹

网友J:
我用汽车表板清洁喷剂

网友K:
酒精棉球+止血钳

网友L:
用口香糖就OK了

网友M:
清洁完还要打蜡

网友N:
放洗衣机里搅,设置成洗衣加强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值得试试

网友P:
方法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