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铣床改造

楼主(2010-03-22):
这次主要是改造XYZ轴为滚珠丝杠,并且留有以后改数控的空间,增加了导轨和丝杠的润滑系统,Z轴加装缓冲气撑杆,机床冷却液系统,从新安装机床照明等。总之通过·此次动手改造学习了很多,收获也颇丰,可能我们这些爱好者总是乐此不疲哈!下一步就是改造我的另一台X2铣床,也已经动手了。

网友A:
集中压力润滑不错!
丝杠是不是买国产新的?

网友B:
楼主,你那套油路附件在哪儿买的啊?分别多少钱?叫啥名称?

如果是淘宝买的,请给地址。

网友:
改的真好,还集中润滑

网友:
油路系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中压力润滑不错!
丝杠是不是买国产新的?

是国产定制的C7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套油路附件在哪儿买的啊?分别多少钱?叫啥名称?

如果是淘宝买的,请给地址。

电动润滑泵RE2232

网友:
好专业啊,LZ用的什么系统,有套件卖吗?

网友:
 非常专业

网友C:
我也想改,我对楼主的充气撑杆很感兴趣,不知楼主在哪买的,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改,我对楼主的充气撑杆很感兴趣,不知楼主在哪买的,多少米?

淘 宝搜索“气弹簧”,测量你铣床Z轴的高度,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选择大行程的。原来我计划立柱左右各用一·根,结果实测发现用两根在向下的时候比较用力,向上到太轻松了,用一根的时候发现上下的力度比较接近,这样便于以后的数控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 宝搜索“气弹簧”,测量你铣床Z轴的高度,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选择大行程的。原来我计划立柱左右各用一·根,结果实测发现用两根在向下的时候比较用力,向上到太轻松了,用一根的时候发现上下的力度比较接近,这样 ...

谢谢你的回复。这种气弹簧拉开时阻力大吗?我在淘宝找到一支是液压的估计拉开时有阻力。

品名:缓冲气压翻门支撑
规格:100N
产品说明:有缓冲功能,可用装木门,铝合金门,可装上翻门.

1.为保证店内商品的正常周转和保障您的售后服务:请在拍下5天内完成交易,收到货后
  请及时确ren。特殊情况请与我联系说明!多谢各位买家支持!!
2.请在签字确ren收货前开箱检查,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3.因为电脑显示器和相机关系,实物与图片略有色差,以实物为准.
4.其他未尽事宜,请先与我联系协商.

估计不会是这种

网友C:
找到气弹簧了

找到气弹簧了,机械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气弹簧了,机械专用,

嗯,就是这个了

楼主:
机床冷却系统还没有完成,今天刚刚买了这个东西

网友D:
LZ  的是25LV吧,能提供些跟换丝杆的数据给我吗?我的也是25LV(不过是化肥的只改了主轴的20LV)看参数好像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的是25LV吧,能提供些跟换丝杆的数据给我吗?我的也是25LV(不过是化肥的只改了主轴的20LV)看参数好像是一样的,谢谢

我这次更换的滚珠丝杠的尺寸和原来的丝杠一样,没有什么改动。你把你的丝杠拆下来测量每一段的尺寸,绘制个简图提供给定制厂家就行了。XY轴用的1605型,Z轴用2505型。

网友E:
代表25V们感谢老大,大家都需要定制丝杠尺寸,700mm长的丝杆没大尺子,精确测量很困难,而且拆下来,在装上,也很费事(定了滚珠也可能要有时间才能装,中间要使用,只能先用原来的).所以麻烦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表25V们感谢老大,大家都需要定制丝杠尺寸,700mm长的丝杆没大尺子,精确测量很困难,而且拆下来,在装上,也很费事(定了滚珠也可能要有时间才能装,中间要使用,只能先用原来的).所以麻烦老大了

画了个草图给大家参考吧   Y轴丝杠后面留了一个尾巴便于以后该数控(电机安装在立柱后面),喜欢把电机安装在前面的就不用这个尾巴了,且丝杠螺纹部分缩短些就行了。

网友E:
谢谢老大造福25V们,建议孕妇摄精
另外这个公差有没有要求,定货时要求预紧力多大?

网友C:
我遇到的困难

我的铣床是16的,遇到的困难,就是底座空间小滚珠丝杆装不上,我们这里又没有加工的地方,我打算用雕刻机慢慢加工。不知底座的的硬度比不比45#钢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铣床是16的,遇到的困难,就是底座空间小滚珠丝杆装不上,我们这里又没有加工的地方,我打算用雕刻机慢慢加工。不知底座的的硬度比不比45#钢难加工?

很好加工的,我的底座就是用我的X2修整了一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大造福25V们,建议孕妇摄精
另外这个公差有没有要求,定货时要求预紧力多大?

不客气了。我定制的是C7车制丝杠,还有磨制的(价格翻几倍),定制时预紧力没做特殊要求。

网友:
之前有位25V卖家说加1400可直接配滚珠丝杆..
不便宜..但省了不少工..

可惜后来买了BF25LV....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真诚指教

建议楼主帖塑,一次性改为数控,不然以后改数控还要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返工,如电机座、滚珠丝杆要加支撑座换角接触轴承就必须重新车丝牙。不换轴承用原来的推力轴承精度不高不耐磨,改得这么好的机器就太可惜了。还有就是气弹簧还是用两支为好,用一只Z轴导轨受力不均天长日久容易磨偏。

网友:
楼主好厉害,

楼上说的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帖塑,一次性改为数控,不然以后改数控还要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返工,如电机座、滚珠丝杆要加支撑座换角接触轴承就必须重新车丝牙。不换轴承用原来的推力轴承精度不高不耐磨,改得这么好的机器就太可惜了。还有 ...

谢谢你的建议,这些都有考虑的 。

网友:
楼主的装备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老大,透漏下成本 吧

网友:
LZ能提供3轴丝杆螺母固定座的尺寸吗?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导轨贴塑了,还需要装润滑系统吗?

网友:
我的BF20以后也学LZ这样改,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丝杠在那买的啊

网友:
LZ这个改得也是很有特点,学习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作为一名还没有正式启用

25V的老用户,(07年团购)非常想看到最终结果,楼主加油、加冷却水啊!

网友F(2010-05-11):
楼主请问油管用的什么管子?好像有3种,蓝色的,透明的,包金属的...请说明下,谢谢

网友(2011-03-18):
左边那套控制器要多少数才能弄到呢

网友:
这个帖子顶起来

我想y轴步进装在后面,楼主有没改好的图?

网友:
改的真好

网友:
我到这帖我刚到的25LV就有想改的冲动

网友G:
提醒各位,如果完全参照楼主的丝杠图,只能做手动的。。。。而且Y还需要截断,如果改数控,除非自己能车跟磨,不然不合用

网友H(2011-06-05):
pzh-lhl你好

想要油路系统的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提醒各位,如果完全参照楼主的丝杠图,只能做手动的。。。。而且Y还需要截断,如果改数控,除非自己能车跟磨,不然不合用

可能不同厂家的25LV丝杆尺寸也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油管用的什么管子?好像有3种,蓝色的,透明的,包金属的...请说明下,谢谢

手里的管子凑的,呵呵,其实就是一种规格的管子,金属的是个保护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要油路系统的图纸,谢谢!

没有画图纸。就是在各个燕尾槽面开口注油,最后把所有的管集中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燕尾槽斜面有油路吗?

网友(2012-12-19):
正想用气撑来做配重功能,减小丝杆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