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4VF能用来飞电动飞机吗?

楼主(2010-03-22):
用4VF控制FM接收机(136F)接11。1V锂电时,电调对油门通道无法识别(注:油门通道没有反向,且接电池前油门杆在最低位),但其它通道舵机均可以正常操作。
当不接电调时,改用4.8V电池组直接将舵机与接收机连接时油门通道可以正常操作,且其它通道均可以正常操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十分谢谢!

网友:
很多电调在换了控以后需要重新设定一下油门行程,按照说明书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4VF如何设置油门行程啊?我看了说明书上没有这项介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4VF如何设置油门行程啊?我看了说明书上没有这项介绍啊

设置油门行程跟控无关,看电调说明书。大部分电调的设置方法是,开控把油门杆放在最高位置,然后接电池,听到电机响一声之后马上把油门杆打到最低位置,等电机发出确ren的声音之后,设置就完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十分感谢! 我先试试看

网友:
我就用的这个控飞电动
很好用啊,飞固定翼一点问题也没有,很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会事,我一用这个控,电调就不只识别油门通道,换个其它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会事,我一用这个控,电调就不只识别油门通道,换个其它控就好了

看看你的油门微调是不是在最低位,拉下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