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的暴力小车。。。

楼主(2010-03-22):
出差了好多天才回来出差前小车已经搞差不多了,试验一下刀。。。
拆解时候的有关链接,因为拆的时候有断时间很冷没法洗手拍照片,很多照片都没拍有的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0954
对于这样的效果我已经感觉很暴力了,550W的电机
有关尺寸---刀架的内六角是M8的,头部直径是13mm,将就自己对比一下大概
架子一般般,勉强用得而已
125的垃圾卡盘,法兰还没自宫,随便装上先试下刀先吧。。。。

总体图

总体图

楼主:
处女第一刀

刀是白钢的,原来是个螺纹刀来的,随便磨了一下前面
材料是一种A3钢外表镀铜,直径16左右
车刀是直入。。。

楼主:
切白钢。。。

被切材料是一个13的高速钢钻头(真高速钢),当然钻头的尾部是退了火的
车刀是焊接合金刀

楼主:
不锈钢

深吃不锈钢
材料是高强度的不锈钢螺栓
车刀合金刀。。。

楼主:
再来一张

另一面

楼主:
。。。。。。。。。。。。。

普通小床不建议模仿。。。仅试切而已。。。

通过试切,发现瓶颈不在轴承和主轴箱上---乃是在单峰轨道和它配套的大拖板上。。。。

网友:
是够暴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空再试验看切断刀怎么样。。。有空找个真白钢圆棒试切下看看,钻头的尾部真是很软,其实,2个试切方向待研究中
还有些地方还没调好,

网友:
很强  很暴力
好像这个车适配的100的法兰?  125的法兰自己做的?  卡盘是什么牌的?多少米?

网友B:
我的老车比你的还暴力。

网友C:
刀子磨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卡盘园牌的很低价格的---请自行淘宝**
法兰是配的,还没自宫开台阶,只是开了螺丝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车比你的还暴力。

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子磨的好

刀子磨得很一般的,有空得再磨磨
刚才试切断16的普通钢成功。。。有空再上图了,呵呵

网友:
导轨挺强壮,感觉床头小了点。不象是一套的。

网友:
什么样的电机啊?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
那不锈钢切的

开始还以为是电线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