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大哥改的尾轴传动ESKY004

楼主(2010-03-22):
去黑哥那边开会,顺便让黑哥帮我改了一下004的尾巴,那套齿轮好难找,拆了朋友的十几个光驱才找到一套。上图

山寨电池

别人那学来的单边可调拉杆,去双桨真是太方便了,

看看我的JJ有多重

接下来该看视频了,新手昨晚刚学会怎么飞单桨JJ,不敢飞太高,飞行过程当中,来了一阵风,差点害我炸机。

最后谢谢黑人大哥连夜给我加班,

楼主:
充完电,起飞电压4.18V,飞行了16分钟,飞不上去了,中间因姿态不对,下来过三次,平均高度1.5米,下来时电压3.7V,无刷电机和电调没温度,180电机有点温度,但一点不烫手。

网友A:
 我没听错吧。。你的多少容量电池,居然飞了16分钟。。

网友:
软轴?这样改是为了把重心前移?

网友:
多余的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听错吧。。你的多少容量电池,居然飞了16分钟。。

那电池可能有1800MAH吧

楼主(2010-04-26):
再上一段清晰视频

网友B(2010-07-25):
太强大了,软轴是用什么的?

网友C:
后面那个齿轮伞从哪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那个齿轮伞从哪弄的啊?

文章开头就有介绍呀,拆了十几个光驱才找到的,那还是拜黑哥所赐,你可以看看他的贴,这JJ也是黑哥亲手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强大了,软轴是用什么的?

台式摇头风扇里那根控制摇头的拉线。

网友(2011-04-16):
黑人大哥 是做什么的? 这么联系  请教下   麻烦告诉我练习方式如何

网友:
软轴,太强了。

网友:
楼主挺能折腾~~~~~~~~

网友:
 好厉害!!!学习这种精神!

网友:
难度好大...放弃了

网友D:
请LZ介绍下你这机的电调、无刷电机还有无刷电机的齿轮的具体型号和参数,谢谢!

网友:
黑哥从来都是改软轴啊

楼主(2011-08-30):
引用 网友D:
请LZ介绍下你这机的电调、无刷电机还有无刷电机的齿轮的具体型号和参数,谢谢!

电机ESKY 0004 KV3200  电调 好盈18A 齿轮 2.3MM 11T 电池 2S 1800MAH

网友E:
软轴哪弄的,看不出来

网友(2011-10-21):
DIY精神强大....

网友:
黑人哥好人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轴哪弄的,看不出来

400MM台式电扇里的摇头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