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洞、扩孔

楼主(2010-03-22):
整兵的数控铣,Z轴上孔太小了,我要把上面的孔扩大,一圈上用镶合金钻头打孔,打了2个小时,才打出了这么几个孔,累死了。打孔的时候也没注意,孔与孔之间的距离太大了,现在没法把孔之间的铸铁消除掉。
郁闷啊,现在这个孔该怎么扩大啊?
用气割?(基本可行,但是得把气割搬到家里来了)
用等离子切割?
用电火花?
线切割?
用电磨?(好像不行,一会儿就把砂轮磨掉了好多,铸铁还没下去多少)
用角磨机?

本来想是把Z轴拆下来的,但是考虑拆下Z轴也要拆掉好多的零件,也是麻烦的。

头都大了,各位大虾有啥好办法???

网友:
有种金刚石的线锯
可以试试看。

网友A:
用粗一点的钻头继续打已有的孔,打时慢点手要握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粗一点的钻头继续打已有的孔,打时慢点手要握紧点。

  有才,太有才了。这个办法可以考虑,我用8mm合金钻打孔的,我现在再去买10mm、12mm的合金钻,接着扩现在已有的孔。早知如此,我就应该用6mm的钻头了,然后用8mm、10mm、12mm的,这样就能扩开了,哈哈!

网友B:
这么薄的铸铁板,如果孔能放进锯弓,简单点用手锯,放不进锯弓,可做个简易的窄的锯弓,钻成这样了,很容易就锯开了。

网友C:
打那个地方的洞干嘛呢?  打算在那儿放主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薄的铸铁板,如果孔能放进锯弓,简单点用手锯,放不进锯弓,可做个简易的窄的锯弓,钻成这样了,很容易就锯开了。

说明一下:可是不薄,有20mm多呢,钻孔累死了。
做个小锯弓,倒是可以试试,不过得做好几把角度不同的锯弓了
一般锯条,锯这种退火不够的铸铁,不知道行不行。钻孔的时候,伤了好几把钻头,高速钢的、钴钻头,钻上不到1个孔,钻头就废了,后来是用镶合金的钻头钻的,用镶合金钻头钻,一开始也是钻不动,很是奇怪,奇怪的很滴很,后来我使劲加压,才看懂铸铁的粉末慢慢的出来,就一个一个孔的加压钻,手都酸了

网友D:
钳工錾削,再做工装架加电磨磨的很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那个地方的洞干嘛呢?  打算在那儿放主轴电机?

就是这个上面放主轴电机的,主轴电机的主动轮(同步轮)的直径太大了,只能先装主轴电机,然后再从下面安装同步轮,这样安装同步轮很是不紧,所以想到要把这个孔给扩大了,就可以把同步轮装到电机上,然后电机再安装到这个上面的。
有整兵的数控铣的朋友是知道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工錾削,再做工装架加电磨磨的很圆。

錾削?什么意思?是用铲子加锤子一点一点的扣下来?
可是不行吧?!我不想用锤子,怕把机器砸坏了,也怕把丝杆砸坏了,丝杆还是硬连接在上面呢

网友D:
看钳工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钳工书

刚搜索了一下,錾削,就是錾子加上锤子了,不打算采用

网友E:
用细点的钻头试试好钻不,用合金钻头应该能钻得动啊。楼主说奇怪的很的很,和我们这说法一样的。楼主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细点的钻头试试好钻不,用合金钻头应该能钻得动啊。楼主说奇怪的很的很,和我们这说法一样的。楼主哪里的?

偶是湖北的
你说的奇怪一样,是哪个一样?

网友:
用镶合金钻头钻,一开始也是钻不动,很是奇怪,奇怪的很滴很....还以为是老乡那,好想在本地找个有相同爱好的。 我安徽的 ,不是老乡失望了!!

网友:
把下方顶住,用凿子凿,然后用半圆锉修正,说实话你钻孔的技术太差了

网友F:
LZ可不可以上照片.....镶合金钻头
因钻头是有分别  钻金属和墙
铸铁是非常容易处理

网友:
就用钢锯把,铸铁很好锯的

网友:
这几天我经常钻角钢,4mm厚度的,需要钻6mm的孔。我的经验是先用3.5mm的不锈钢钻头钻透,再用6mm的钻头扩孔。这样钻孔很轻松。如果是直接用6mm的钻头钻,就吃力很多。
  您看看能否参考。

楼主:
我想可能是铸铁没有完全退火的缘故造成的,没有退火的铸铁还是很硬的,这个Z轴,按理说退火了的,我在还是这块铸铁的其他地方钻,就很好钻,就是这几个位置,相当不好钻,估计是没有充分退火的缘故
还有可能是铸件表面铸造砂的缘故吧,反正我也没想到,第一次遇到吧,只当见识了。
只是朋友们说的,先用小钻头钻,我倒是没试,一来就是8mm的钻,明天接着试试小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可不可以上照片.....镶合金钻头
因钻头是有分别  钻金属和墙
铸铁是非常容易处理

钻头照片没拍,但我能确ren应该是钻铁的镶合金钻头,不是冲击墙的那种镶合金钻头。
我想起来了,好像出来的粉末有点不一样吧?还是这块铁,记得以前钻其他地方出来的粉末颜色有点发黑,应该是退火之后的铁粉末颜色。这次钻出来的,颜色有点发白发灰,是不是没有完全退火的铸件的铁粉末颜色?
不知道对不对,大侠请指教!

网友:
听楼主的述说,我看这因该是铸钢而不是铸铁,再看了楼主的一些回复,我还是建议你拿去线切割比较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上面放主轴电机的,主轴电机的主动轮(同步轮)的直径太大了,只能先装主轴电机,然后再从下面安装同步轮,这样安装同步轮很是不紧,所以想到要把这个孔给扩大了,就可以把同步轮装到电机上,然后电机再安 ...

我没这个问题呀,先松开主轴电机上的3个三角形分布的定位螺丝,再用手拉紧主轴电机的那个铝法蓝,让皮带稍紧,再上好法蓝四个螺丝,最后调节主轴电机3个三角形定位的螺丝,这样调出来的非常紧,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这个问题呀,先松开主轴电机上的3个三角形分布的定位螺丝,再用手拉紧主轴电机的那个铝法蓝,让皮带稍紧,再上好法蓝四个螺丝,最后调节主轴电机3个三角形定位的螺丝,这样调出来的非常紧,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

你的鸡鸡,全速4000多转的时候,声音有多大?

网友:
这个地方直接用角磨机切掉完事,简单实用省力。

网友:
你以打的两个孔之间再用小转头打,再用大转头扩孔。

网友:
高速钢的、钴钻头,钻上不到1个孔,钻头就废了,不会吧

高速钢的、钴钻头,钻上不到1个孔,钻头就废了,不会吧,这是什么铸铁啊,高速钢钻头都搞不定?难道是当年制作勾践剑的金属?

网友:
洋垃圾有种重型往复锯

据说可以的,
锯钢板都没问题。
也可以用角磨机先把上部尽量磨掉,
然后用钢锯试试看。

网友:
铸铁钻头要自己磨一下的,呵呵,看我发的钳工手册里有的,就是多尖多刃的钻头。

网友:
我的上不了4000转速,我一般就用到2500多。

网友:
铸铁用气割割不动的~

网友:
不会是白口了吧

网友:
可调堂刀慢慢吃吧

楼主:
我终于找到了小的钻头,4mm的,也是镶合金的,装到手钻上,接着打孔,没想到,,,,效果出乎我的意外,用小钻头好打多了,轻松地就打了好几个孔效率也比大钻头的高。早知道如此,还不如就先用小钻头了。。。。。。

楼主:
不过:用8mm钻头打孔的时候,位置没有规划好,孔与孔的间距在2-8mm之间,6-8mm间距的,用4mm钻头接着打孔,还行。小于5mm间距的,用4mm的钻头打孔,就不行了,钻头就老跑偏了,没法打孔彻底了,但就是这个2-4mm的距离的铸铁,我也是没有办法弄掉了。相当于多个2mm的钢板连接在一起,我还是没办法弄掉哦

网友:
不知用手锯能不能施展开,如果可以,就磨一个专用锯条,锯弧度很轻松,看看我的

网友G:
两个方法:1是买把曲线锯锯下去,2是买把旋转挫夹在电摩或电钻上将其磨掉,旋转锉干活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方法:1是买把曲线锯锯下去,2是买把旋转挫夹在电摩或电钻上将其磨掉,旋转锉干活是很快的。

正好买了个旋转锉,本想用来锉铝板的侧边的,效果不怎么地。没想到还能干这个活。。。

我试试用旋转锉,过后给实验报告!
(有时使用钻头的侧面来锉一些东西,怎么就没想起用旋转锉呢   ,这个坛子就这个好处:人多力量大哦,这也是中 国人的优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