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把cb100改成了4#3了。。。。。。。。

楼主(2010-03-22):
cb100太稳定了,450都有些飞不好了,所以已经有段时间没飞cb100了,现在改了4#3旋翼头,灵活多了,再也不怕练坏手了。。。。哇啦啦啦啦啦了
有空把飞行视频搞上来

网友:
这个,我总觉得有点问题。
cb100,的斜盘式不是90度的,所以把斜盘固定座都移动到舵机压板上。
4#3,是90度的斜盘。
只换旋头的话,感觉就不能飞直了吧。

楼主:
我的斜盘不是cb100的,是4#3的90度斜盘,

网友:
pm下旋翼头的地址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斜盘不是cb100的,是4#3的90度斜盘,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问题。

cb100的斜盘导轨不是在中轴线上的。
你直接上4#3b的斜盘。这样副翼,升降的舵机连杆球头位置会偏很多。
理论上,这样改了后,你前后左右的方位都是偏的。

网友:
因为以前有个帖子,eskye016和fenrirwo讨论过cb100的斜盘偏角问题。

e016就怀疑cb100的斜盘偏角会让cb100不能直飞,而实际上cb100大致飞行角度没问题。

e016提出的90度斜盘其实就是4#3的斜盘,假设配合cb100的平衡旋头没问题的话,我觉得华xx不可能吃饱了撑不过,新开模做机身和舵机压板,还要开发加工出e016眼中“不能精确走直线的斜盘”。完全可以直接拿4#3b的来沿用。

网友:
正如LS说的我也把CB100改了4#3b的旋翼头,我也觉得飞起来有点怪,后来仔细看了十字盘和舵机固定块觉得是个问题,我想大概把主体和固定块换成4#3b的应该就解决了,多花一百几十就可以享受另一种飞行乐趣值得,说实在的,自从换了旋翼头后,cb100的操控轻盈很多,没有以前那么呆板也没有别人说得那么难飞

网友:
我插一句话,前天似乎有看到九鹰218A单旋翼平衡杆机型改造普通倾斜盘,结果摸出来的偏角刚好与CB100不谋而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就这个贴,对比一下我附的CB100图

网友:
发全改造图纸啊····造福大家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本来我也要改,所以一直在比较研究。
感觉舵机压板不用换,只用换主体,2个导轨不干扰。
貌似4#3b的零件主体还不带轴承,还要配轴承。。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我的cb100那个导轨就是从主体上砍下然后热容到舵机压板上的。。

网友:
可能是我迷信,自己觉得cb100的电子设备一定会比4#3b的要好,怎么说一代比一代进步吧,早就计划再进一台cb100来改4#3b了,现在省了,直接改,操好手感继续我的4G6

网友:
电子设备很多都能通用的,有的只是贴个标,换个马甲的问题,水平主要还是看研发和创新

网友:
看了218a的贴,觉得只改十字盘滑板应该很容易,连买主体都省了,明天试试......至于电子设备虽说早期和现在的都通用,可中间的这段使用时间多多少少都会有问题的,厂家肯定会做修改,可能硬件一样,包装不同,可就改一下程序,那就是两样东西啦,2801控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早期的4#3b尾无刷的电调吧好像有问题,后来改版了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本来我也要改,所以一直在比较研究。
感觉舵机压板不用换,只用换主体,2个导轨不干扰。
貌似4#3b的零件主体还不带轴承,还要配轴承。。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我的cb100那个导轨就是从主体上砍下然后热 ...
4#3B的主体上面安置舵机的位置比CB100窄,如果更换4#3B主体时,最好也换上4#3B的舵机固定块,否则就要自己想办法在CB100的舵机固定块上面找地方开孔。4#3B主体的配件内有两个轴承,所以不用另外购买,其实自己想办法在CB100主体上DIY一个结实的导轨槽会比较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问题。
cb100的斜盘导轨不是在中轴线上的。
你直接上4#3b的斜盘。这样副翼,升降的舵机连杆球头位置会偏很多。
理论上,这样改了后,你前后左右的方位都是偏的。

角度差的不多,10度多,没有明显感觉到影响操控。
我打算用板子做一个限位,纠正一下这个角度,也许会很不错

网友:
标准90度的斜盘就可以用了,0度或180度限位孔,这样的手感有点类似无刷004,当然精度大不一样的说
慢个0.X秒的动作响应时间差依然在,好在无刷转速高,弥补了下

网友:
改什么啊, 把CB100直接炸几次, 你就会发现不在稳定,甚至和4#3一样难控制,哈哈.

楼主:
难控制和灵活是2回事啊。。呵呵,而且我都炸了30次了,除了坏了一次主尾浆其他没问题

网友:
想请问一个问题 楼主的CB100飞行稳定吗?我的飞起来为什么它自己一下前进一下后退 晃来晃去的 是哪里有问题?检查了半天也没发现哪里不对~~~  伤脑筋中

网友:
改得好!~~~~~~~~~~~~~~~~~~~~~~~~~~~~~~~~~~~~~强人!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想吧4#3B改成CB100,楼主却与我背道而行
最终,我还是买了台CB100

网友:
那我这是什么改什么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吧4#3B改成CB100,楼主却与我背道而行
最终,我还是买了台CB100

跟你换旋翼头怎么样!哈哈

网友:
LS的 什么悬翼头 换什么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你想哪什么头和我换4#3B还是CB100旋翼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