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接收机,如何飞450啊

楼主(2010-03-22):
我的控是DSX9,用AR6100接收机,不知道
陀螺仪
感度用什么控制啊,能不能设置成同7通一样的控制啊?就是感度用RUD D/R来控制调节。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

楼主:
没人用六通接受机飞450吗

网友A:
希望我能解答你的問題。
我用的是jr dx9,方法是把發射器上的gear通道設定成governor(定速器)模式,這樣便可以用governor(定速器)的參數來設定陀螺儀的敏感度。有一點要注意,它的參數值是從0開始的,不是一般jr的從50開始。以我的450pro為例,參數值大約是35。
如有錯誤,尚祈斧正。

楼主:
谢谢,楼上
但控制感度也只能用GEAR开关键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