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在论坛上看
1.请问调整 尾桨角度的时候
遥控器
上
陀螺仪
开关是处于锁尾状态吗?
2。新手练悬停的曲线应该是什么样的?(油门,螺距), 悬停曲线一旦设置好了的话,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重新设置?
3.每次在接通电之前,遥控器上的陀螺仪开关是否都要处于锁尾状态?
请各位大虾不惜赐教~

网友A:
1. 当然飞锁尾状态了,锁尾状态好像舵机不回中的
2. 50%油门的时候螺距大概+5度其他调顺应该就可以了
3. 我的陀螺好像无所谓
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楼下指正,同时也学习下。

楼主:
还有是否在遥控器上设置的时候 锁尾模式在70%以上,一般或者特技飞机在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