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苦调双桨

楼主(2010-03-23):
用A123电池,好不容易调好了双桨;换上Lipo,转速很快,又出双桨,而且还不小。

自己分析,用Lipo时,油门曲线“升高”了,Lipo之下的高转速配合低螺距,与A123的旋转特性相比,力度和速度都不同,惹着旋翼头的某根神经,因此出现了双桨。这说明,双桨这种东西,会随油门螺距曲线的配合而变化,也就是说随着旋翼头的应力特性而变化。

这就给调双桨带来了新麻烦:
普通模式调好双桨,Idle模式又出现双桨;
Idle1模式之下调好双桨,Idle2模式之下又出现双桨;
用A123调好双桨,用Lipo双出现双桨。

看了特帅呆版主的一些调双桨的文章,以前写的,最近写的,每次总有些心得,但却不能完全解我心中之惑。也不能完全调好这山寨450的双桨。

为了那可爱的3D,莫非真要逼我买亚拓?Hurricane?还有那些价格奇高的欧洲货?昨天跟一个叫Sergey的俄国人飞,他飞行技术一般,拿的却是无副翼版Hurricane 200,那么小的机子,精度真高,旋翼头几乎没虚位,尾推也几乎没虚位,让半年来只玩过山寨机的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精度。他看见我的450,用手指掰一掰大桨夹,居然有晃动,非常不解,还以为我是故意把大桨夹做松的。当然,实际飞起来,他的技术还是差一些,不敢翻,看我把这破破烂烂没头罩的机器近地倒悬,也不停地赞叹我这机子飞得稳。其实,我知道一换上Lipo,那双桨就立现,那噪音就暴增。

还是那句话,重复一名3D爱好者的终极梦想:

永不枯竭的电池,永无双桨的直机!

希望有一天梦想成真。

Inverted Hovering Village 450, Produced by Feiyue

Inverted Hovering Village 450, Produced by Feiyue

Hurricane 200 without Aileron, equipped with 3 Channels Stabilizer

Hurricane 200 without Aileron, equipped with 3 Channels Stabilizer

网友:
要排除双桨的因素太多了,我算是刚脱离困扰.
不过不用悲观!
双桨也不大影响3D飞行的.并不是说你消除双桨后会技术突飞猛进
心情爽一点而已!

网友:
双桨的声音很不好听 像扯破布的声音 练习的时候听着这种声音让人心情热别不爽  个人觉得有影响 我有次因为听见这声音不爽  就想 赶紧回家算鸟  结果急着耗电池 航线速度拉快  还有快速推拉油门  结果  吧唧

网友:
我前不久给双桨搞得无可奈何,调来调去,总是一边螺距大一边螺距小,更换SF摇臂,调整拉杆长度,最后找到原因了:大桨弯曲了,碳纤大桨呀,居然是弯的!!不注意看的话,还真不容易看出来,换了一幅立马没有双桨

网友:
用华的控的话,你试试将油门微调打到最底。应是这问题。

网友:
不要在乎一点双桨,技术是主要的。

网友A:
那个Hurricane 200 看起来就是泰世 GAUI200啊。。。。。。。侧板标识看得到UI字样

网友:
反正是不爽.....
问题倒是不大`

网友:
是木桨吧?不同电池一般都会有双桨。

楼主是哪里的呀?现在还雪。

网友:
樓主不是說了么:俄國人 謝爾蓋 同志 在 莫斯科呀!

网友:
怕就怕长期用双桨会增加飞机的磨损速度 说不定哪天就射只浆到你身体某个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Hurricane 200 看起来就是泰世 GAUI200啊。。。。。。。侧板标识看得到UI字样

特意看了一下  还是的是泰世的飞机啊

网友B:
确实头痛双桨问题  最近我也被它搞烦了
总在炸机以后出现 因该问题还是在璇转头上面的多 仔细检查每个关节 螺丝 球头 球头扣还有横轴0圈浆夹等。。。
累哦。。。。。。

网友:
是泰世的ep 200  好像是v1

网友:
 之前我的也是怎么调都有双桨,十字盘以上的东西全换了还是解决不了,帅呆也说是桨夹轴承问题,后来我换了个超级山寨的十字盘上去问题全解决了,郁闷吧

网友:
呵呵  我以为 楼主也是俄国人呢·~!所以 技术是可以弥补精度的  那俄国佬飞机再好 也不敢翻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头痛双桨问题  最近我也被它搞烦了
总在炸机以后出现 因该问题还是在璇转头上面的多 仔细检查每个关节 螺丝 球头 球头扣还有横轴0圈浆夹等。。。
累哦。。。。。。

我常常觉得,双桨这个课题,之所以新手老手这几年始终棘手,是源于它的设计问题。

我们都称赞希拉.贝尔旋翼组的创造者,那样高明,做出了自稳定、自趋于理想工作状态的机械系统,这个系统在很一般的零件精度之下,仍能保持正常工作,其精彩的设计让人拍案叫绝。

相反,450的设计者,在构造它的时候,就没有太多这样睿智的思考。他们没有更深地去考虑,如何保证高速旋转时,旋翼头能轻松地保持在最佳工作状态。设计者只简单地默认,球头扣精准、小轴承不晃、横轴和中联不易弯折、大桨夹不会松动,所有这些部件精度都好,它们自然能带来旋翼头工作的理想化。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450大规模普及的时代,在失去了高标准的质量控制后,450的旋翼头,就很难工作在最佳状态。450机体的“宽容度”比较“狭小”,抗冲击性较差,整个系统比较脆弱。我们手中的450 SE V2,似乎始终处在一种临界的工作状态,稍一不慎,就出现些小毛病。

网友:
借LZ的帖子再问个问题:

我的450机子, 大浆转起来似乎没有双桨, 但是切了油门,把油门拉到最底, 这时能发现2个大浆不能折叠起来穿进浆托,非要在切油门情况下, 推油门拉杆到大约一小半的位子, 即螺距起来点的位子, 2个大浆才在一个面上, 才能穿进浆托,
PS: 没感觉飞行有异常, 包括3D翻,都能进行,
一直没找到原因, 请教各位????谢了

网友C:
最近看了不少俄国人玩3D板机的视频。还想到楼主了呢。。呵呵。找到组织了吗?

网友B:
20楼  你的机子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哦 晕~ 你这都是问题?

网友D:
20楼的回复 真的好强大。。

网友E:
哦, 是正常的啊? 呵呵, 我不清楚嘛, 因为我第一个是RTF, 感觉当时是油门拉杆在最低位的时候, 直接套进浆托的, 这个是自己组装的, 才觉得奇怪呢, 呵呵。正常的就好啊, 没办法, 自己一人单飞, 不知道其他的情况啊

网友F:
双浆 我自己发现主要在 大奖2个轴承的磨损程度。。。特别的止推轴承和横轴的间隙上。。YT原厂配件就是对精度控制的好。。幅厂的横轴精度不稳定。

网友G:
逼着你买高精度的JJ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