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8通和9通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3-23):
除了通道数差一个,液晶屏大小不一样,其他的有什么区别?我说的主要是使用等技术功能。

网友A:
抢个沙发坐坐

网友B:
price...tuijian tian 8

网友C:
天8比天9少了滑翔机模式,混控少了几组,天8性价比高

网友D:
我用的天8,推荐买天8。等以后有钱了再换,我认为即使你现在买了14M,但却用来飞电固,是不是有点大才小用?等飞机飞好了,玩油的时候再换个好点的控就是了。

网友E:
8通是性价比不错,就是屏幕实在是小了点

网友F:
其实说白了最大的区别就是外观不同,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G:
我一直疑惑买FUTABA 6EX还是天地飞8好,用于练悬停和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