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调,两片桨的桨角都不同,怎么办?

楼主(2010-03-23):
我的450飞机炸过以后,修好了,再飞,明显看到双桨!
按照论坛里教的做法进行调整,不管怎么调,不能保证全部桨角过程中两片桨的角度都相同。
即在最低螺距处调的两片桨角度相同了,把油门推到最高,再测两个桨的桨角还是相差有2度。
当然,是不是两片桨的螺距不同就一定会双桨,我不知道??
但是总体上讲,两片桨不是每一处的桨角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别的朋友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谢谢!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事情

网友B:
舵机炸坏没有?

网友C:
貌似是中联弯了或者桨夹变形

网友D:
先看看大桨有没有问题
没有,再看摇臂有没有问题
没有,再看大桨夹有没有问题
事先先排除横轴主轴没有问题

楼主:
横轴中联换新的,大桨用亚拓的原装桨,真服了!

楼主:
可能是桨夹弯了

网友E:
中联问题把

网友F:
把一只桨螺距调0 (精确点),另外一只桨大致调零。在控上设置个模式(螺距全为0,油门是随摇杆从零增长的)放飞机在地上推油(40%左右油门就行了)俯下身下来看。只调整“另外一只桨”,多弄几下不可能有双桨的。除非有零件坏的

网友G:
双桨是个问题

网友H:
大奖,中联,桨夹,横轴,连杆,舵臂,逐个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