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开始航拍了,这是处女作,有很多问题向高手请教!---有视频

楼主(2010-03-23):
近帮朋友买了一只大点的飞机-----塞斯纳C-182,看看飞机空间挺大了,上网看到有个迷尔摄像也不贵,于是也跟着玩起了这航拍来。这是第一次飞上去拍的,传上来各位看看,问题就在航拍视频当中,请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视频我发到优酷,等会链接。

网友:
昏啊!

朋友你没滤波啊!!!

电机干扰啊!!!

看起来好难受啊!!!

楼主:
我还未入门啊,怎么滤波?图像在收完油门就好了

怎么滤波啊,我的摄像机是单独供电的,与飞机上其他电路不相连。后面飞机爬高了,我收完油门,滑翔回来,这个过程图像就很好。

网友:
不错啊 学到了很多经验 支持楼主的视频 喜欢珠海 尤其是对面的澳门

网友:
应该是震动导致!看你转弯的时候画面也变形,应该是垂直扫描太慢的缘故。

网友:
MiniDV就是怕震动,一震就有水波纹,我已经试了好多种减震方法,都不是很有效。
应该是COMS镜头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迷经。看来便宜的MiniDV还是浱不上大用场,只有换了。

楼主:
经这两天本人多次试验,结果证实,波浪状图像变形是因为MiniDV离马达太近,受到电磁干扰的缘故。本人把MiniDV远离马达之后,波浪状变形就没了,但是只要是大油门时,同于震动较大,图像很模糊,等收完油门以后才清晰正常。

网友(2010-05-30):
我是把DV固定的非常紧画面才好啊

网友:
我也是这样,后来干脆装到涵道机上,在机头离的远,就没事了!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这两天本人多次试验,结果证实,波浪状图像变形是因为MiniDV离马达太近,受到电磁干扰的缘故。本人把MiniDV远离马达之后,波浪状变形就没了,但是只要是大油门时,同于震动较大,图像很模糊,等收完油门以后才清晰 ...

你可以把DV屏蔽试试,就是制冷用的那种铝箔胶带

网友:
毕加索的印象派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