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海王星水机。动力配置、防水及飞行事项,大家有何指导?

楼主(2010-03-23):
水机起降的意境,那个美啊!夏天来了,带家人到水库边玩的时候多了,正好可以飞飞
刚入手海王星水机。官方参数写着动力为2C-46,但听说装上OS55拉力都觉得很绵。
我看体积与重量,远远超过平常飞的50级F3A。一秤,刚装好的空机身就有一千八百来克,加上舵机发动机,油,怎么可能象官方说的起飞重量2400克?!
打算上2C-61级。
动力配置、防水及飞行事项,大家有何指导?

网友:
此机武汉模已经飞过,一个技术很好的老鸟,炸鸡
虽然炸鸡的原因是发动机熄火
但他反应此机非常不好操控,装配也很麻烦
建议,发动机架要做加强

网友:
我就是炸机的鸟,炸的飞机和楼主的一摸一样,有点怀念
下面是几点建议
1:发动机架要做个加固,如果是上四冲,振动很大,我的61四冲就是被振熄的,说了你都不信!
2:61二冲动力绝对够了,但是上拉角度一定要做到3度,不然的话飞起来很不爽的!
3:此机重量绝对和说明不一样,上天以后要是熄火千万要以高度换速度,只要失速你就直接丢控看炸机
4:机头轻了,要加500克以上配重到机头

网友:
我是见证了楼上老鸟炸机的菜鸟,因为和老鸟一起收了一架,装起来飞了几个起落,还是有点感悟的,补充几条建议:
1:最好是在装机时对主要部位进行加强,包括发动机架、各个隔框、底板等重新上胶,最好是慢干的环氧;
2:以原机的动力架改造和加强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没有地方可以受力,所以尽量使用二冲发动机;
3:动力一定不要按说明书配置,OS46(飞过一段时间的机器)全油门只能保证航线,换三叶52后稍好,但做动作还感吃亏;
4:每个起落都要认真检查蒙皮,最好在机腹用透明胶带进行加固至水线以上,我最后一次飞行垂尾蒙皮两边都开了;
5:原机垂尾也是水舵,但水线下舵面太小,舵效很低,建议增加水线下舵面。垂尾铰链要加强,原机设计只有两个纸铰链,强度根本不够,建议换尼龙铰链并增加到三个;
6:副翼舵机应该做好防水,原配的防水罩貌似不很可靠:
最后祝lz爽飞

楼主:
飞惯了特技,水机也想做做动作,一方面得加大发动机获得充足动力;另一方面得选船身机以获得比练习机加浮筒更好的机动性。
楼上各位热情而详细地介绍经验令人感动!又是一个好帖,对刚上水机的新手是非常好的指导!付诸实践中……
非常感谢!

网友:
水机的首选是雷虎塞斯纳系列塑料机,大厂出产质量稳定。
楼主买这类的轻木水机,是会玩死人滴!!
轻木精不起泡水会越飞越重,还有漏水……….一大堆问题。

网友A:
这飞机我连续买了2架,第一架不是炸的,是在水面上熄火后被风吹远,被人捡上岸后,踩烂了,喜好设备等在在,后来马上又买了架,飞机很好飞,装的是OS55,飞机也在水里炸了几次,都是毫发未伤,反之我朋友的一炸就碎,OS55动力够了,但sy61动力偏小了,飞机滑翔性能偏好,我很喜欢在小动力下,机腹快粘着水飞行。等下找下我炸机的视频。

网友:
http://6.cn/watch/11349531.html

网友:
起飞不错。
降落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上看飞机感觉很重的样子,才会几乎垂直炸机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我连续买了2架,第一架不是炸的,是在水面上熄火后被风吹远,被人捡上岸后,踩烂了,喜好设备等在在,后来马上又买了架,飞机很好飞,装的是OS55,飞机也在水里炸了几次,都是毫发未伤,反之我朋友的一炸就碎, ...
为什么要踩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被几个烂人捡上岸,我们赶到后已经踩烂,人也不见了,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
楼主只关注了空机重量,而忽视了翼载荷的另外一个变量——它的翼面积要比50F3A大哈。正好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在用SK50飞它,没问题的;如果不缺这几十块,三叶S52还要好很多;楼主用得起OS55,简直不二之选。
没必要上61的2冲

网友:
俺飞了2-3架,用52--2的发动机,离水简单。。就是蒙皮易开

是个好飞机

网友:
这飞机就是熄火也炸不了的

网友(2010-05-11):
8楼的视频太搞笑了!

网友:
我有一架这个飞机,用三叶52的发动机,12*6的浆,发动机架很易散架,要加固,我的飞机还没上过天(都买了快两年了),不会飞固定翼,有一次全速油门,发动机把架子拉散了,差点把发动机掉到河里,亏了被油门钢丝拉住了,才保住了发动机, ,现在我玩电直450,,还有电固(也是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