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绕电动机问题

楼主(2010-03-23):
看到老支青的 帖子 我 也把我 的 430X电机绕了一下v
数据是 0.29×5×6
电机转了一会 发热很大 线都有点烫手了     我拔了冷了一会 又插  不转了 插电池的自检声音又是对的 v 谁知道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
19个人看了 没的一个人帮帮我啊... 老支青..老支青..老支青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老支青的 帖子 我 也把我 的 430X电机绕了一下v
数据是 0.29×5×6
电机转了一会 发热很大 线都有点烫手了     我拔了冷了一会 又插  不转了 插电池的自检声音又是对的 v 谁知道是什么回事啊:em22 ...
匝数少,KV值大,如果负载大的话,电流肯定大,发热也就大了。

楼主:
下午又改了一下..0.27*5*7..空转试运行了一下 没问题..
装在飞机上 ...接4SA123...刚推油门..就看到马达冒了一股青烟  又不转了..拆开看又没有烧坏的痕迹.
但是不转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都冒烟儿了,还有没烧的道理?仔细找吧!

网友:
用4S电显然匝数少了,容易造成磁饱和引起电流激增,然后高热造成匝间短路。多绕几匝吧!电机不会过热,电池也耐用些。如果绕不下,减少一根线试试。

网友:
個人看來:繞多了可以減少,少了不能加繞。繞出來轉速太慢減T數就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又改了一下..0.27*5*7..空转试运行了一下 没问题..
装在飞机上 ...接4SA123...刚推油门..就看到马达冒了一股青烟  又不转了..拆开看又没有烧坏的痕迹.
但是不转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年轻人肯动手,我们肯定高兴,要鼓励。如果你没有绕错,那可能是你拉线用力过猛,把线转弯的地方刮伤做成局部短路,在外层很难看到的。你有兴趣可以翻看我的帖,我自己有个电机绕了6次才搞好。
你的电机最好绕7圈。我绕过很多个430电机。总结这个数据比较中肯。6圈太烫。

网友:
另外你的电机固定螺丝是否太长,压到线啦?否则不会...刚推油门..就看到马达冒了一股青烟 。因为电机由室温---到冒烟要经过一点时间反映。

网友B:
学习了!!
问个问题,0.29×5×6 是不是代表0.29线直径X5跟线一起X绕6圈啊?
楼主最终绕成功了吗?是用的0.29的线,还是0.27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人肯动手,我们肯定高兴,要鼓励。如果你没有绕错,那可能是你拉线用力过猛,把线转弯的地方刮伤做成局部短路,在外层很难看到的。你有兴趣可以翻看我的帖,我自己有个电机绕了6次才搞好。
你的电机最好 ...

我都不止绕6次了..一个下午绕了拆拆了绕...我都不好意思再去找卖漆包线的大爷买线了....买了4次线..绕了N次....
后来磁钢弄掉了一块 我拿502粘..结果粘歪了..拿起子撬的时候撬掉一个角...现在电机被我扔在一边了.
手里还有一个AH2218 还没坏 坏了也来绕..还有一个兴耀华的内转子..发热巨大....空转一分钟  都烫手...买来就这样..感觉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问个问题,0.29×5×6 是不是代表0.29线直径X5跟线一起X绕6圈啊?
楼主最终绕成功了吗?是用的0.29的线,还是0.27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应该没错吧???  最后绕的0.27 *5*7 转了..过一会就冒烟了..有可能就是老支青分析的那问题.我绕线使力太大..转角的地方把漆蹭掉了....但是0.27*5要绕7圈真的很难..铁芯小..绕到最后都绕不上去了...我也是一根绕到底的...完全一步步学着老支青的方法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