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D的2040无刷电机KV2604,配40A的电调,电调有散热片,电调不加水冷,顶得住吗?

楼主(2010-03-23):
同问.

楼主:
请有使用经验的兄弟回答,谢谢!

网友:
保险点加一下

网友:
小闪电吗?要是xxd的建议加个水冷吧。

网友:
兄弟:这个跟你的船有关,跟浆有关,跟浆轴的调整有关,跟电池有关。。。。。。

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会烧~

加个水冷块才多少钱~?

何必冒这个险呢~

网友:
哥们!你是什么船的呢?

楼主:
3点式小虾,想尽可能轻点,现有的水冷片有点重,看到有玩船的前辈说没加水冷,电调跑下来没什么温度 也想试着不加,看看还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此外,谢谢虎兄,讲得很有道理,我的轴系有点紧,软轴的,正在调,不知有什么办法让轴系尽可能松点?

网友:
水冷才几块钱一个吗! 如加了水冷你可以放开心情去船,如不加水冷你就跑一下停一下看看。呵呵。。。你自己想吧!

楼主:
今天不加水冷跑了一下,大约1分钟,用427的浆,有点温度,改用432的浆,跑一分钟,温度上升厉害,有点烫手,临时用纸巾吸水,贴在散热片上,跑五分钟,纸巾也热了  电调安然无恙,水冷是一定要加的。

网友A:
我就没水冷 行驶2年无事故

网友:
200A的电调一定能不加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水冷 行驶2年无事故

師傅你的SETUP準確咪無問題囉!你的負荷低溫度自然低架啦!

网友:
浆大就需要大电机,同样电调2040你带432的电机有些超复核了~ 电调会热~电机大点还用这电调432浆就不会那么热,电机KV很高但是带载就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