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GP750/780设置完全正确么?

楼主(2010-03-23):
我有GP750没有780,看介绍设定基本完全一致,本文内容就是分享官方的LIMIT极限DELAY延迟以及GYRO感度设置
以上两款陀螺仪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但是其不配有说明书,大家设定可能也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是上淘宝随便点开个网页看看基础设置
我先前也是这样,但是拿到600的3G无副翼后发现亚拓把精髓完全注明其中
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该这样设置.......  我以前设置虽然不是完全对,不过还是依旧飞
如果想设置好GP750/780的新手请仔细看帖哦
老鸟有什么经验也请一起分享

楼主:
 最后一张图被水印挡住的几个字是
                                                  锁定感度值为
50%-100%的遥控器 .........

网友:
没有3G的飘过

楼主:
刚才重新设置我的GP750发现LIMIT尾舵行程
向右打到头后恢复摇杆至中立点后2秒STATUS指示灯为绿不为红
向左依旧为

网友:
实买的说一声,单买舵螺的话,亚拓的就不需考量了,好的舵螺还不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重新设置我的GP750发现LIMIT尾舵行程
向右打到头后恢复摇杆至中立点后2秒STATUS指示灯为绿不为红
向左依旧为红
双模式

网友:
现在基本无单卖亚拓陀螺仪的

网友:
说的也是 套装付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重新设置我的GP750发现LIMIT尾舵行程
向右打到头后恢复摇杆至中立点后2秒STATUS指示灯为绿不为红
向左依旧为红

你上边引用的“关于设定尾舵机行程”文章里的方法是针对新出的GP780而言的。GP750不需要等待2秒/变灯色。
另外,GP780在做宽频(1520)/窄频(760)的选择时,是需要连续做3次才能够记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边引用的“关于设定尾舵机行程”文章里的方法是针对新出的GP780而言的。GP750不需要等待2秒/变灯色。
另外,GP780在做宽频(1520)/窄频(760)的选择时,是需要连续做3次才能够记忆的。

谢谢老王分享

网友:
GP750在路上,提前学习了

GP750说明书官网就有,LZ把说明研究得够透彻

网友:
有一点困惑请朋友解答

以250为例,在设置飞机大小类型是STATUS是红色,退出设置,正常是显示绿灯吗,因为STATUS绿色为锁定,红色为非锁定。

网友B:
250而言延迟调到多少合适

另外就250而言延迟调到多少合适,只能用操作杆来调节百分比, 没有个直观数据显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边引用的“关于设定尾舵机行程”文章里的方法是针对新出的GP780而言的。GP750不需要等待2秒/变灯色。
另外,GP780在做宽频(1520)/窄频(760)的选择时,是需要连续做3次才能够记忆的。

找到GP750的官方LIMIT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就250而言延迟调到多少合适,只能用操作杆来调节百分比, 没有个直观数据显示啊。

仔细看下面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4037&highlight=750
13楼 16楼 18楼 你会找到答 案

楼主:
每个机型配尾舵都不一样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吧

网友:
留记号慢慢看

网友:
这个是说明书?

楼主:
对的
主要讲的不大容易设置的LIMIT和DELAY

网友:
感谢哥们指导

感谢哥们指导

网友C:
780和750的行程设置方式貌似不太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和750的行程设置方式貌似不太一样啊

左右LIMIT设置
STATUS指示灯闪烁方式不尽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GP750的官方LIMIT设置

原来就讨论过GP750这里有个模糊的地方:设置左右行程时,比如说我把方向杆从中点拨动向左边的最大行程,然后再拨动到右边的最大行程,然后——
1、摇杆保持在右边最大行程处不动按下SET键;
2、摇杆从右边最大行程处回到中点,按下SET键。
这个按SET键的时机在说明中没有明确说明。

网友E:
3g用的就是780的硬件,设置当然一样了,但是3g的程序有问题,所以会发生尾舵跳舵

网友:
狠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就讨论过GP750这里有个模糊的地方:设置左右行程时,比如说我把方向杆从中点拨动向左边的最大行程,然后再拨 ...

感谢小镇老鸟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3g用的就是780的硬件,设置当然一样了,但是3g的程序有问题,所以会发生尾舵跳舵

静静的等待亚拓的更新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download3g.html

网友:
好贴 前阵子正为怎么设延时烦恼 虽然后来解决了  不过这个帖子还是要顶

网友:
对延迟和极限研究的很仔细
值得新手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依旧不是很明白怎么设置!
比如设置行程,我左右都打到底,舵机是要把连杆顶弯的,超过总行程的!
我都是摇杆动到舵机不顶到最大限度就行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左右摇杆打到底
是左右打摇杆使尾轴套座正好打到尾波箱右侧和尾中联即止
然后再按下SET让GP750记录左右行程最大量
你的基本设置基本正确了 这些行程完全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就讨论过GP750这里有个模糊的地方:设置左右行程时,比如说我把方向杆从中点拨动向左边的最大行程,然后再拨 ...

这个确实讨论过

网友G:
楼主还是把详细的780设置方法列一下,谢谢

网友(2010-05-24):
看来我以前都没设置好啊,这下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是把详细的780设置方法列一下,谢谢

这个帖子好久没回来看
nemnem中将都先谢过 再忙也要整理一下啊
GP780设置注意2个要点
1.GP780在做宽频(1520)/窄频(760)的选择时,是需要连续做3次才能够记忆
2.limit设置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六个记号!改天再研究!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就讨论过GP750这里有个模糊的地方:设置左右行程时,比如说我把方向杆从中点拨动向左边的最大行程,然后再拨动到右边的最大行程,然后——
1、摇杆保持在右边最大行程处不动按下SET键;
2、摇杆从右边最大行程处回到中点,按下SET键。
这个按SET键的时机在说明中没有明确说明。

上述的1、2两步,是依次做?还是做其中的一步就行了呢?没有完全懂,请故乡小镇兄再指点一下。我是GP750,原来设行程是先打到左边最大行程,再打到右边最大行程,等回到中点后按下SET键。但是好像一直没有生效,打尾舵老是撞墙。

网友:
学习了,千顶万顶,很感激的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小镇兄的意思您误解了
他给出的2个选项是大家讨论的选项
并非是2个步骤
是2选1
我个人而言是选择1
再无撞墙 希望我的解答能对您有些许帮助

网友:
收藏了,回头看看我的750设好了没?

网友:
虽然看不太明白  但是楼主绝对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镇兄的意思您误解了
他给出的2个选项是大家讨论的选项
并非是2个步骤
是2选1
我个人而言是选择1
再无撞墙 希望我的解答能对您有些许帮助

试了,还是撞墙

网友:
LS的哥们,你的是750还是750?

楼主:
回复 网友H:

傻瓜教程如下
SET进入设定程序到LIMIT
轻轻打左舵使变距臂靠近尾中联停止
轻轻打右舵使话套靠近尾波箱停止
再按下SET键!!!
你再设不好 那我就无语了

楼主:
我说的停止是停止变距
不是摇杆停止
摇杆需要马上归位中立点变距才会停止
我解释的够详尽了
希望你能看明白

网友I:
顶楼主!热心加细心,750和780都很简单,一分钟设置完毕!

网友:
好帖子要加分

网友J:
先谢谢LZ hotayn的分享.

  我有问题问 LZ hotayn:

1)  你在61楼说,你选择1,即意味着是:摇杆保持在右边最大行程处不动,按下SET键.

      而你在67楼的傻瓜教程中的意思好像又是意味着摇杆需回归中点后,再按SET键.

     到底是哪个对?

2)  在做750的设置期间, 该让750工作在那种模式:  一般模式 还是 锁头模式?

3)  若在一般模式, 摇杆回中后,意味着尾舵机构也回中了,此时按SET键,显然与你的61楼解释有偏差,但与你的67楼解释相符.

      若在锁头模式, 摇杆回中后,尾舵机构不会回中, 所以问题又来了,是 "摇杆不回中时,按SET键"  还是 "摇杆回中后再按SET键"?

网友:
幫忙回答一下

1) gp750 和gp780的尾行程設定有些不太一樣,61樓所說的,適用於gp750,67樓所說的適用於gp780
2) 兩種模式都可以,只要進入陀螺儀設定模式
3) 請參考第一點和 第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谢谢LZ hotayn的分享.

  我有问题问 LZ hotayn:

1)  你在61楼说,你选择1,即意味着是:摇杆保持在右边最大行程处不动,按下SET键.

      而你在67楼的傻瓜教程中的意思好像又是意味着摇杆需回归中点后,再按S ...

这问题我一看我还真是马虎啊 谢谢这位兄弟 LSchi版主回复的我基本同意
我67楼的傻瓜教程应该说明前提 在锁尾模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不好意思,这个端午节过得有点忙,上来晚了!

谢谢 chi1121兄的回答!!!

同时也谢谢该帖楼主hotayn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0-09-01):
看了大家的疑惑和GP7XX的设置方法, 感觉易用程度跟GY520相去甚远

网友:
如果金鱼尾可以通过设置GP780的延迟来解决的话,我将仰天大笑三声:

哈~~~~~~

哈~~~~~~

哈~~~~~~

不过~~~~~~

金鱼尾是不可能这么容易解决的!

网友L:
楼上的兄弟误会了, 说明书指的是打舵后的追踪现象,也有人称回弹
主要是因为舵机速度和陀螺仪速度不匹配造成的, 的确可以设置延迟来解决,

而金鱼尾特指不明原因造成的摆尾现象,  区别是摆动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兄弟误会了, 说明书指的是打舵后的追踪现象,也有人称回弹
主要是因为舵机速度和陀螺仪速度不匹配造成的, 的确可以设置延迟来解决,

而金鱼尾特指不明原因造成的摆尾现象,  区别是摆动速度相对较慢

恩,谢谢,我明白。

之前有帖子说780金鱼尾可以如何如何搞定的,我是指对这一说的。

网友(2012-07-28):
我的也是这样啊
引用 楼主:
刚才重新设置我的GP750发现LIMIT尾舵行程
向右打到头后恢复摇杆至中立点后2秒STATUS指示灯为绿不为红
向左依旧为红

网友(2012-12-02):
引用 楼主:
不是左右摇杆打到底
是左右打摇杆使尾轴套座正好打到尾波箱右侧和尾中联即止
然后再按下SET让GP750记录 ...

太感谢了。我的450就是配的GP780陀螺仪,装好机一开始就没有弄懂呢。请高人指点调试了,可以飞航线就没有管它了,但老是感觉尾是锁不住,老是左右摆动(不是很大);练习了几下模拟,就上练习架实飞了旋停,可能就飞了十几个电池吧,一天突然感觉飞旋停都不好控制了,停机测试尾舵,打杆左右方向感觉尾舵420会发抖,以为尾舵420坏了,购入一新425尾舵,安装上直,一测试还是不行呀。又请高人测试,说GP780有问题(还说当时装好机就发觉780是有问题的),原420应该是好的。看了此帖,发觉我在调试尾舵时,是把杆向左向右打到底的,也就是把那根金属的连杆都拉弯了来设定的尾舵,看了今天的帖,有可能我的780陀螺仪还是好的,不然五张重购伏特吧520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顶楼主!热心加细心,750和780都很简单,一分钟设置完毕!

有详细的说明书,我对直机一点懂呀,身边没朋友玩呀。

网友:
留帖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