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飞机

楼主(2010-03-23):
怎样空中熄火 滑翔降落的成功率是多少?

网友A:
一种是把油飞完了就熄火了,一种是在控上设好熄火开关
滑翔降落的成功率看你的操控技术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飞油动的,15级的三叶发动机,由于三叶发动机小,吸油量的关系,很多时候飞了6分多种就会空中死火,我一般靠滑翔下来,目前还没有摔机,可能风也不是很大的缘故。我的是90cc油箱。

网友C:
带动力降落比较可靠,降落后还可以地面滑行。熄火后万一降落中有意外,没办法复飞。

网友D:
油机一般是怠速降落,落地熄火~

网友E:
主要看熄火后的高度了,如果有高度风又不大一般降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想要挑战一下操控技术的话可以空中熄火,6通以上的控就动一下熄火开关,四通的只能拉油门微调了。

网友F:
个人认为还是着车降落比较稳妥,万一有什么闪失可以有补救的机会!不然后果就不好说了。。。。。。

网友G(2011-01-02):
看飞机轻重的问题,我做的飞机一般很重,熄火马上就掉高度。元旦那天我飞超重的飞机,接受器没电抖了一下油门舵就来了个暴力降落,所以比较重的飞机一定不要很高的时候就熄火,起码要对准跑道和降低一定的高度再熄火也不迟

网友H:
3叶发动机有自动熄火功能.不过时间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你太逗了!三叶的机子很容易过热熄火!

网友J:
一般的控都带有熄火开关的 我一般是熄火降落 减少损坏桨的几率

网友K(2011-02-06):
12楼你那三叶是特制的,我们普通人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