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X7改M3中 国手的方法?

楼主(2010-03-23):
除了把定位器换过去这个办法外!!!!工程菜单有办法!!设置DSX7 出 M3吗??
求高人赐教!!!

网友:
M3的飘过~~~~~~

把通道1和4的线互换。

网友:
貌似  就没见过 工厂模式 只能换电位器  也不复杂

网友A:
中 国手是什么样的?买成品的不是日本手就是美国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 国手是什么样的?买成品的不是日本手就是美国手·····

  通常控都可以设定Mode1~4的。

坊间流传的叫法:
M1---日本手
M2---美国手
M3---中 国手
M4---反日本手(用这的人非常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控都可以设定Mode1~4的。

坊间流传的叫法:
M1---日本手
M2---美国手
M3---中 国手
M4---反日本手(用这的人非常少呢。)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能在软件里设置的M3的~

日本手不用拆控~

美国手就要拆控,换弹簧和压片~

楼主:
软件怎么设置??

网友C:
DSX7没有改M3的选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X7没有改M3的选项吧

不知道工程模式里有没设置?

网友:
DSX7不单止没M3设置,里面电位器的线好短,要改就要延长。

楼主:
 我的宝贝 DSX7 被24哥拿去做手术啦!! 肚子被解剖了!!!

网友:
強烈支持24叔 DIY精神~又一新人死在24之手~

楼主:
 从日本手 M1 转了 中 国手M3以后  手感有脱胎换骨的感觉!!飞机不用再硬邦邦了!!飞机终于可以随意扭了!!!
 在这里感谢 二十四哥的帮助!!   称赞 他牛X的动刀能力!!!

网友D(2010-05-08):
其实说起来也怪,你们想下多少打CS的高手都是中 国手,连欧洲北美的高手都是中 国手,左手  WASD 方向 上下左右 鼠标右手,我曾经看到过欧洲的高手左手鼠标的,但是飞直升机为什么有调过来呢,飞日本手的如果你们也玩CS用这种思维方式换中 国手应该会很快适应,

网友(2010-07-10):
觉得美国手最科学,载人飞机就是美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说起来也怪,你们想下多少打CS的高手都是中 国手,连欧洲北美的高手都是中 国手,左手  WASD 方向 上下左右 鼠标右手,我曾经看到过欧洲的高手左手鼠标的,但是飞直升机为什么有调过来呢,飞日本手的如果你们也玩 ...

我就是从日本手改成中 国手的~

入门时候一直练习的日本手~ 发现动作分配非常不合理~

我非常喜欢玩主视角射击游戏,觉得应该和FPS游戏一样才是正确的~ 我才最顺手~

凭者自己的习惯改了~~ 左手键盘WS前后,AD左右移动,就是左摇杆十字盘~

右手是鼠标,就是右摇杆方向~   改手3天后我就适应了~ 飞的比原来好多了~

后来上5I才知道,这个叫“中 国手”~~

网友:
问题是,mode2和 mode3 只是左右手互换而已,为什么不用更多人用的mod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