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在论坛上看

1.请问调整 尾桨角度的时候 遥控器陀螺仪开关是处于锁尾状态吗?

2。新手练悬停的曲线应该是什么样的?(油门,螺距),  悬停曲线一旦设置好了的话,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重新设置?

3.每次在接通电之前,遥控器上的陀螺仪开关是否都要处于锁尾状态?

4.是否在遥控器上设置的时候 锁尾模式在70%以上,一般或者特技飞机在40%左右?

请各位大虾不惜赐教~

楼主:
看来老鸟并不喜欢帮助新手,发了几天的帖子 没一个人回~!

网友:
顶个···我也郁闷呢··

网友:
非锁尾下把尾桨调到0度即可 这个角度没必要
油门曲线是一条正抛物线 螺距在油门50%的时候+4度左右,没有标准值要自己感受调整

网友A:
1.在锁尾模式下开机,接飞机电源,再切到非锁尾模式,尾舵处于中立位,尾舵盘上的球头和尾舵盘中心之间的连线和尾管保持垂直,用非锁尾模式起飞,观察飞机旋转方向,调整尾舵位置,直到起飞悬停不转为止,锁紧尾舵架与尾管的固定螺丝,调整陀螺仪上的行程旋钮,直到向左右打舵时,尾轴上的滑块左右不撞墙(打舵到最大时,舵机不叫),再切到锁尾模式,增加或减少陀螺感度,直到悬停时尾巴不左右摇晃为止,此时,陀螺和尾巴已经调整好(本人使用401时就是这么调整的,目前换了520,调尾巴 省时省力不费劲)
2.新手悬停螺距第一点: -2
                           第二点:2.5
                           第三点:5
                           第四点:7.5
                           第五点:10
   油门曲线:第一点:0%
                       第二点:40%
                       第三点:65%
                       第四点:85%
                       第五点:100%
  油门曲线设置好后,对飞行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基本不用再设置
螺距曲线,在每次渣炸机后,最好重新核对下

3.只要在接通飞机电源前,处于锁尾模式既可

4.陀螺感度因机而异,在尾巴不左右摇摆的前提下,尽量调高

本人新手,目前4面悬停中~以上是一路走来的亲生经历

网友B:
LS有钱人啊,4面旋停都上520了。我还在用2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有钱人啊,4面旋停都上520了。我还在用240

呵呵,没办法啊,SPORT上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装401 要么就是装不下,要们就是震动太大,也试过加长原来的陀螺仪板,但震动太大.BS下YT的排外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锁尾模式下开机,接飞机电源,再切到非锁尾模式,尾舵处于中立位,尾舵盘上的球头和尾舵盘中心之间的连线和尾管保持垂直,用非锁尾模式起飞,观察飞机旋转方向,调整尾舵位置,直到起飞悬停不转为止,锁紧尾舵架 ...

谢谢 兄弟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兄弟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请教个问题,如果这样调整,在飞机飞起后的一个高度不自旋,如果随着转速的增加,又自旋了怎么办?
我也这样调,但是始终不能让飞机稳定悬停,非要控制方向舵才行,但是方向舵也很难控制,一下子左边多了,一下子右边多了点。

你说的不自旋是不是指在起飞的那一霎那不自旋呢?还是飞起了一直不自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锁尾模式下开机,接飞机电源,再切到非锁尾模式,尾舵处于中立位,尾舵盘上的球头和尾舵盘中心之间的连线和尾管保持垂直,用非锁尾模式起飞,观察飞机旋转方向,调整尾舵位置,直到起飞悬停不转为止,锁紧尾舵架 ...

请教个问题,如果这样调整,在飞机飞起后的一个高度不自旋,如果随着转速的增加,又自旋了怎么办?
我也这样调,但是始终不能让飞机稳定悬停,非要控制方向舵才行,但是方向舵也很难控制,一下子左边多了,一下子右边多了点。

你说的不自旋是不是指在起飞的那一霎那不自旋呢?还是飞起了一直不自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