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啊,灵异事件!

楼主(2010-03-23):
DSX7+GP780+9257 感度无论设多少(50以上)都一个样。50或者以下,正常的没陀螺的现象,会打转。问题是设到50以上后,无论是51还是100,都是51的效果。(悬停不打转,能锁,一旦打左右舵,转多少根本没个准,急加速就不用说了,直接甩半圈变成对头或者侧悬,航线根本没法飞)
在GYRO SENS里改感度或者在工程模式的INPUT SEL里把陀螺设到GEAR开关通过GEAR的行程来变感度都没用!
感觉就是以50为分界点,能改变的感度只是个开关信号,而不是比例信号,数字调多少都没用的。
接收机换RD721或者6100都一样,跟接收没关系。
哪位DX知道该怎么办啊,万分感激,这两天被这鸟东西闹得想砸机了。

对了,我的机器是450,机械部分都查过了,没有明显虚位和皮带松动

网友A:
终极解决问题换陀螺仪

网友:
401+9257 那是钢钢的

网友:
螺距对么
变化不是太大吧
坐等答 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极解决问题换陀螺仪

780锁不住一个450

网友:
根本问题
你的780 没设置正确

网友:
看看感度线插对没通道没!~

网友:
通道限值有问题?

网友B:
感度线插在几通道?DSX7的感度线可插第5或第7通道,在控的SYSTEM  LIST菜单的INPUT  SEL子菜单中进行设置:如插第5通道,那AUX2设为AUX2  SW,GEAR设为GYRO  SYS。如插第7通道,那AUX2设为GYRO  SYS,GEAR可设为GEAR  SW。

网友:
建议检查780设置

网友:
我用的是GP750经过测试,是陀螺仪坏了,新的啊。。。。。。只能想办法返厂了。

网友:
GP750 要选择大小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度线插在几通道?DSX7的感度线可插第5或第7通道,在控的SYSTEM  LIST菜单的INPUT  SEL子菜单中进行设置:如插第5通道,那AUX2设为AUX2  SW,GEAR设为GYRO  SYS。如插第7通道,那AUX2设为GYRO  SYS,GEAR可设为GEAR ...

学习了

网友:
肯定哪里设置没对....延迟什么的都设置了么?

楼主:
陀螺设置完全没问题,这么低级的错误不会犯的,感度线插第5通道,也没错,陀螺另一根3线的插RUDD。
换另外一个GP780,问题依旧,急啊!

楼主:
难道GP780+9257要设成窄频模式?

网友:
不是的,宽频

还有我觉得一些老鸟不应该不负责任的说 什么换陀螺,我想应该多数是调试问题。

GP780比401高级

楼主:
今天打电话给亚托代理问,说GP780+9257就可能会不匹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XD们有没有这么配着用的?

网友C:
你把感度通道单独接个舵机出来看看舵机有反应没有,如果有反应的话那就是陀螺得问题了。
9257比DS520可好太多了,而且我9257一直用6v从来也没出过事情啊,咋就会不匹配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感度通道单独接个舵机出来看看舵机有反应没有,如果有反应的话那就是陀螺得问题了。
9257比DS520可好太多了,而且我9257一直用6v从来也没出过事情啊,咋就会不匹配呢,呵呵……

感度通道完全有用的,而且换接收,或者换AUX2做感度通道,问题依旧,换另外一只780,也一样,真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