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 请教高手

楼主(2010-03-23):
想入手买个
模拟器
~!哪种的好?那一款?最好发个网址或者图片~!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A:
凤凰2.5吧 很好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烦恼过,淘宝上的种类太多了。不好区分啊。好在练技术一般就只用得到4通道。飞固定飞直机都没什么不一样。仅仅是做工上的差异罢了。很多号称6通的也未必用得着。我的模拟控就有个开关在XTR里可以控制起落架,在G4里就不起任何作用。楼主要买模拟器最好问问可以送什么软件的还更划算些。我买的时候就赠送了G4的,现在我都升级到4.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