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弱问:DLG用固定的垂尾行不?

楼主(2010-03-23):
感觉靠方向舵控制真的很迟钝。副翼控制好了的话还是很爽也可以很温柔的。
不知道这么干行不行?

网友A:
如果用副翼+升降舵转弯的话,会不会比使用方向舵转弯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呢?

网友B:
肯定会啊,貌似最好的办法是方向舵转,副翼反向修正,这样最不容易掉高度。

网友C(2010-04-25):
DLG飞行中转弯使用的是副翼与方向舵联动。
单使用副翼转弯容易掉高度,使用副翼与方向舵联动后能很好的改善这个问题。
注意:副翼和方向联动是同方向的。也就是副翼打左舵时,方向舵有一个适当的左舵。

网友D:
有款DLG,型号好像是Bxxxx-900什么的
就是固定尾翼,副翼转向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不是上海产的Binary-900的DLG。
那款飞机我也有,整机全红色,机翼翼展900,没有副翼,靠升降和方向操控。

网友D:
不是吧,楼上的是1.0V的?
现在2.0的,是固定尾翼
给你个连接:
http://www.peak-hobby.com/main/h ... ;cpath=&catid=0

网友C:
呵呵,有段时间没去哈教练那了,没想到900升级了。谢谢楼上。

网友E:
那个链接里的人用机翼削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