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西 吉比 EPP 机翼破损的修复

楼主(2010-03-23):
今天很郁闷,吉比在地上放着没飞,旁边是模友刚降落的飞机,模友不小心碰了油门,飞机冲过来骑在我的北西上了,把机翼打碎了好大一个洞。当时风还很大,碎片随即被风吹走,只找回不完整的两块。没办法了,这两块拼回去还缺很多,只好动手术了。

把破损处全部去掉,沿内部的翼梁和翼肋切出一个方口。(抱歉破损的情况忘记拍照片,当时只想着修,切完了口才想起拍照。)

左右两边各补贴一片翼肋以方便上胶粘贴。

中间也补上一片。

按方口尺寸剪一块EPP粘上即可。旁边的三角口也细心修剪了一个补丁粘上。

一点遗憾:这块3mmEPP是吉比套机带来的,原来用去过一些,现在剩下的这块尺寸勉强够大。若能剪出比方口大出2mm的一片,利用EPP的弹性,挤入方口后粘贴,可以做到几乎毫无痕迹,可惜啊,现在看着痕迹还是很明显的,可惜了。

网友A:
我也一台相同的没有装配,不知lz的电池放什么地方的,另外接收机等等装配完后机身要全部粘结吗,随机的魔术贴应该用在哪里?谢谢!

网友:
顶一下,同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台相同的没有装配,不知lz的电池放什么地方的,另外接收机等等装配完后机身要全部粘结吗,随机的魔术贴应该用在哪里?谢谢!

我没按说明书中那样摆放电池,我把电池塞到机身下边的里边了,外边的EPP没去掉,做成了个盖子。
从说明书上看,这个飞机配的小窄条魔术贴应该是没用的,不过我为了以后调整设备方便,比如说加装拉烟的点火器等,还是把魔术贴粘在机身上边的开口处了,不过不太好看,魔术贴有厚度,粘合后缝隙太大。说明书上是直接粘死的。

网友B:
在破损处及机翼另一侧对称处各粘贴一块相同图案的贴纸遮盖缺 陷不好吗

网友C:
EPP?很耐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破损处及机翼另一侧对称处各粘贴一块相同图案的贴纸遮盖缺 陷不好吗

不好。
1、补了破损处,没破损的地方还要无谓的增加重量。
2、北西的EPP材料与贴纸粘合的不好,容易翘起来。
3、破坏原机图案,不完美。
4、不是我追求的尽量恢复原貌的方式,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P?很耐飞吧?

只要不摔,非常耐飞。

网友:
修好了就好,这句话最经典:只要不摔,非常耐飞
这个星期我们不能去玩了,星期一XX,然后继续爽飞。

楼主:
也好,这几天的天气肯定是不会太好,正好休息。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胶粘的?

楼主:
内部用泡沫胶,外边用502.因为里边有些结构是泡沫板,不能用502.